用STM32驱动显示器效果如何

楼主(2012-12-31):
各位大侠,
   我设计的系统中开始用320240来显示,但考虑实际的生产,因此用液晶显示器是足够大,且操作员也能够远处就看清楚生产数据。
   不知道用STM32来驱动显示器效果怎么样,编程难度怎么样,是否很消耗CPU呢,是不是会影响其他操作的实时性,如果扫描方式貌似要上操作系统而不能裸奔了?
    不怎么了解,出于系统规划,来请教各位了。十分感谢!

网友A:
vga时序比较简单,主要视频dac不好作,你可以用电阻网络。不会太占cpu,可以放定时中断里去作

网友B:
320*240是LCM,不是TN屏,所以跟STM32无关,这个屏找个51都可以顺利驱动了。首先看你需要多精细的显示,LCM能行就好,如果要精细可以考虑TFT之类,我记得STM32自己有驱动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0*240是LCM,不是TN屏,所以跟STM32无关,这个屏找个51都可以顺利驱动了。首先看你需要多精细的显示,LCM ...

多谢大侠!
   320240是LCD。现在想改用和电脑配套的液晶显示器,用STM32来驱动这种17寸或者更大的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a时序比较简单,主要视频dac不好作,你可以用电阻网络。不会太占cpu,可以放定时中断里去作 ...

多谢大侠!
   我只需要显示一些简单的东西就好了,无需很复杂。类似于我现在的320240,只显示一些生产数据信息就好了。昨晚到网上搜了下,驱动显示器这方面资料貌似很少。。。。。

网友B:
那就用VGA接口了,坛子里有人弄过,建议搜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我只需要显示一些简单的东西就好了,无需很复杂。类似于我现在的320240,只显示一些生产数 ...

3楼和4楼完全相反,楼主的需求分析呢?到底想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和4楼完全相反,楼主的需求分析呢?到底想干嘛?

呵呵,最终目的就是用大的显示器来显示生产数据。

网友B:
多大?多少数据?先自己规划好,我们才能帮你。

网友C:
买个工业的彩屏液晶模组,串口控制,通过单片机发数据就好了

网友D:
成本不敏感的话加个VGA驱动芯片。

网友E:
买个笔记本,什么都有了;你把数据发到笔记本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笔记本,什么都有了;你把数据发到笔记本上就行了;

用于实际生产,能省掉笔记本的钱自然是最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本不敏感的话加个VGA驱动芯片。

多谢大侠!
    成本一般般敏感,大侠有无推荐型号?我也不想去写那个驱动,感觉有些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工业的彩屏液晶模组,串口控制,通过单片机发数据就好了

多谢大侠!
   在网上是看到了这种模组,但不知道实时性和价格怎么样。驱动这种模组不能太耗费我的CPU,因为我系统尽量要实现实时或者尽量少延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成本一般般敏感,大侠有无推荐型号?我也不想去写那个驱动,感觉有些浪费时间。 ...

对STM32不熟悉,不知道什么芯片在上面不需要写驱动,帮不了你。

网友F:
关键是否要真彩,如果不需要的话,小意思

网友E:
320*240这种屏不是电脑的显示屏;好象市面上这样的屏很多的,通常用并口,和驱动的1602类似,还有更简单的只用串口驱动;不需要特别的驱动程序;

网友E:
前些天我注意到有一种新的屏,好象就是用电脑用的液晶屏,但有一个专用的驱动模块,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模块,相当于显示卡的驱动程序;
用户这边不需要写液晶屏的驱动,但和处理和模块间的接口;

如果真的是这样,估计需要消耗海量的字库内存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否要真彩,如果不需要的话,小意思

对是否真彩真没要求。有黑色白色蓝色就可以了。
这样VGA编程很简单?
多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0*240这种屏不是电脑的显示屏;好象市面上这样的屏很多的,通常用并口,和驱动的1602类似,还有更简单的只用 ...

恩,和1602差不多的屏。直接写数据就好(往哪个位置写数据或者汉字),无需什么驱动,也是我最想要的屏,但320240大小有限,且分辨率也摆在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些天我注意到有一种新的屏,好象就是用电脑用的液晶屏,但有一个专用的驱动模块,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模块,相 ...

我用的320240的LCD是带字库的。你说的这种是什么屏呢,搜索下最好。
  多谢啊!

网友E:
液晶屏驱动板
你自己查查看有没有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