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发程序出现问题 一直没解决

楼主(2012-12-31):
我用的12m晶振 芯片为STC12c5a60s2 自己参照网上写的程序如下(问题很多):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2^5;
uchar code table[]="wlllllllllllllllllllll";
uchar i;
void delay(int x)
{
        uchar j;
        while(x--)
        {
                for(j=0;j<120;j++);
        }
}
void mian()
{
        SCON = 0x50;
        TMOD = 0x20;
        PCON = 0x00;
        TH1 = 0xf3;
        TL1 = 0xf3;
        TR1 = 1;
        IE = 0x00;
        while(1)
        {
                if(k1==0)
                {
                        i=0;
                        delay(100);       //消抖
                        while(table!='\0')
                        {
                                SBUF = table;
                                while(!TI);
                                TI = 0;
                                i++;
                        }
                }
        }
}
但用stc-isp的串口调试助手结果如图结果总是乱码,还有就是那个字符串有大于22位(不算'|0')时,串口调试助手的接收区才会有反应:

楼主:
求知道的帮个忙   谢谢罗

网友A:
table是地址,怎么会将地址送到SBUF...?
SBUF=table[i];才是送值吧,还有你的判断也不应该直接table,而是table[i].
再不清楚,可以看下c语言中的数组指针的字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ble是地址,怎么会将地址送到SBUF...?
SBUF=table;才是送值吧,还有你的判断也不应该直接table,而是tabl ...

不知道怎么弄的  后面两个table后的都没显示出来  我原来的程序为table . 发送的是乱码

楼主:
不知怎么搞的    编辑再加[]  还是显示不出来table[i]

网友A:
绝对是程序问题

网友B:
看看波特率设置对了没

网友C:
main单词写错了;方式1不关TI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in单词写错了;方式1不关TI的事

谢谢了  还真是main的事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