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两个信号等长如何做?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03):
后面一种吧

网友B:
中间为什么要加电阻呢?是不是要考虑到信号传输延迟问题,加了电阻这个时间问题就不大好考虑了,线宽发生了变化,可能NET1+NET3<NET2,这么个情况,我个人分析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C:
等长是为了阻抗匹配,多个电阻已经不匹配的
从阻抗匹配来考虑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啊

网友E:
net2 上也串个22R 再做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