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V的基准电压源好买吗?价格如何?

楼主(2013-01-01):
新年快乐!
请教3.0V的基准电压源好买吗?价格如何?

网友A:
多大精度的么

网友B:
既然是基准源,肯定有要高精度的,没有用过,一般1V左右的还行!

网友C:
可调参考源多的是。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用3V输出的LDO做参考源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