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EPROM的读写

楼主(2013-01-01):
ST芯片,M25P80,16个扇区,每扇区256页,每页256字节。写入只有页写指令,扇区擦除。如果先擦除扇区0,再写入页0,而且只写入了16个字节,就把片选CS拉高,那么写入第0页的内容除了前面16字节外,后面的240字节,是否可以保持擦除后的FFH。
请诸位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