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调试的奇异经历

楼主(2013-01-01):
做了100多个485显示屏,剩下几个测试有问题的要修复,基本上不是虚焊就是搭焊,元件没有坏的,比较顺利就修复了几个,然后遇到一个奇怪的,PC发信息无响应,示波器测量MCU的RX脚是有信号的,但就是没响应。重新焊接MCU,再试不行,怀疑是不是MCU是拆机的,TX脚发不出信号?写一个小程序用TX脚发送方波,示波器测量正常,没招了,把MCU用风枪吹下来,换了另一个上去,再测还是没响应。怀疑是不是外部晶振频率有误差?改为内部晶振,再测还是没响应,无意之中看了一下485接线,竟然发现焊接厂把接线焊成AB对掉了?于是马上修正,再测,还是没响应!正准备丢掉时,想起刚才换成内部晶振了,马上换回外部晶振,这下一切正常了!原来就是485的AB接线焊反了!

网友A:
硬件电路就得按照原理图挨个量,挨个测

网友B:
这种情况,你最初看到RX信号应该不对才是,应该能发现的。

另外,是否能在线调一下,观测是否真的接收到了数据?这样更方便判断出错的地方。

网友C:
不容易啊

网友D:
再次证明了我说过的——现象越奇怪,原因越低级。:lol

网友E:
我们以前调试过485,在实验室里用一点儿毛病没有,装到现场去用十天半个月数据就通讯错误,一直没有查出问题

网友F:
呵呵,我也跳过485的,AB接反了会出现乱码

网友G(2013-05-21):
嗯。学习咯。留个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