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模拟负信号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3-01-01):
有一个模拟音频信号(在-5V~+5V范围内,幅度可以任意变化的),现在要将这个正负变化的信号,送给单片机内的AD进行采样,但是AD只能接收0~3.3V内的信号,不能接收负的信号。一开始我用NE5532(一种运放,电源加的为正负12V的)在运放的正向输入端加入5V的电压,将输出的信号进行了抬高,输出的电压负的确实被抬到正的上了,但是当输入非负信号时,输出电压基本上不小于5V,我的要求是:抬高后的信号,能从0开始变化,当输入信号为0时输出就为0。

网友A:
用两支电阻衰减一下,再“抬高”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支电阻衰减一下,再“抬高”3.3V。

衰减了但是其中的直流成分还是去不掉的哦,趋于零输入的话还是有输出的哦,基本上等于偏置。我是想零输入,零输出,单片机带的是12位AD,所以这个直流偏置不要太高,最好是零输入,零输出。

网友B:
LZ要求真多。
零输入,零输出,又要求正负输入,输出0-3.3V。
你到底要求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要求真多。
零输入,零输出,又要求正负输入,输出0-3.3V。
你到底要求什么? ...

请看题:-5~5V之间任意幅值变化,衰减后抬成正的以后0~3.3V,那么这个信号幅值就是0~3.3V之间的任一值,现在只要最小的输出0V(将直流偏置减到最小),对于输入端因为是将负的抬高成为正的,假如抬高1V的话,那么输出相应的0点也被抬高了,如果输入信号趋于0小的话,那么输出会达到1V左右,现在要求是输入0,输出0,也就是0~10V和0~3.3V成比例对应

网友B:
你的语文估计不咋的,还是看不懂。
一会儿-5到5,一会儿0到10的。
你所谓的0输入,是否就是-5V输入?

把-5到5V的转换成0到3.3V,输入-5V,输出肯定是0V,输入0V,输出肯定是1.65V。
这是简单的线性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语文估计不咋的,还是看不懂。
一会儿-5到5,一会儿0到10的。
你所谓的0输入,是否就是-5V输入?

:lol对你4楼的疑问,5楼给你回答了,至于你是怎么理解的我是不太清楚,不过“把-5到5V的转换成0到3.3V,输入-5V,输出肯定是0V,输入0V,输出肯定是1.65V。这是简单的线性变换”
如果是这种简单的变换的话,我直接就按maychang老师的方法做了,但是请注意我说的输入0V输出0V,这点看来你是理解了,“-5V”输入对应“0V”输出,但是不是0V输入0V输出,怕你理解错了,于是4楼直接将负正电压范围换成正的电压范围0-10V,然后这个值和0~3.3V线性对应。也就是你6楼说的0V对应1.65V,我要的是0V对应0V,这种所谓的简单的线性对应,现在要的就是这1.65V的偏置,怎么将他去掉。我想要的是一种实现方法。:Q(感觉不是很难理解呀)

网友B:
如果是这样,输入先运放精密整流,-5到5变成0-5V,剩下的你该懂了吧?

你连这个都描述不清楚,老弟,加油了。

网友B:
你这个有折线,不是纯粹的线性变换。

网友A:
Re楼主:
“我要的是0V对应0V”
那么,-5V对应什么?+5V对应什么?
注意,你说过要线性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输入先运放精密整流,-5到5变成0-5V,剩下的你该懂了吧?

你连这个都描述不清楚,老弟,加油 ...

恩恩,谢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楼主:
“我要的是0V对应0V”
那么,-5V对应什么?+5V对应什么?

如果按照我说的那个电路的话那么对于输入端-5V对应输出0V,但是如果我信号非常小,幅度趋于0的话,那么输出的信号也基本趋于零(这样的话,就无法达到一一对应了),即为0V输入对应0V输出,但是按照我描述的那个测试电路进行抬高的话,那么0V输入就对应不了0V输出了。我最后要的也要求是线性的,maychang老师,如果信号抬高为正的话那么0~10v和0~3.3V之间对应,如果输入信号为-5~5之间的话,那就分成两段了,-5~0,0~5,我希望最后要的输入和输出是线性对应的(简单的说就是一段音频信号【有正负】)我要把它全变成正的音频信号而且偏置最好等于0.

网友C:
先用电阻分压衰减,再用运放加法器做电平平移,运放要使用正负对称供电,偏置要稳定,运放的输入失调系数要够低,电路正确的话,从0V到你需要的最高电平间线性变化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我说的那个电路的话那么对于输入端-5V对应输出0V,但是如果我信号非常小,幅度趋于0的话,那么输 ...

理解不对,对于正负对称信号,信号电平在0V时并不是信号非常小,信号小指信号的最高电压和最低电压间的差值很小。

网友D:
为什么不把正负电压通过整流转换成两路信号,在通过电阻分配成0-3v电压,用两路AD口采样,这样同为0时为0,不同是也能区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