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Keil 硬件仿真无法连接到目标系统怎么办?

楼主(2013-01-01):
用keil在EL-MUT-III上进行51芯片的硬件仿真时遇到如下问题:
(我用的是win7系统,但换了xp还是不行;用的是usb转接的线;顺便问一下是不是那个端口COM选几的问题?还有波特率是多少?我用的是6M的晶振)

楼主:
图片好像是无法显示,就是显示的是:
connection to target system lost
try again: ..................................
settings:..............................
stop debugging:....................

楼主:
望大神赐教,在线等候中啊

楼主:
有木有大神?

楼主:
课本上说,这个网站不错,还有许多高手在这,你可以在这学到许多知识。
现在才知道尼玛课本上都是骗人的,都没人擂我

网友A:
现在是元旦放假期间,不要抱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