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感性负载的问题

楼主(2013-01-01):
我用了一个PMOS管控制电锁,发现MOS管容易烧坏,已经在电锁两端接了二极管,还是不行。当PMOS管被击穿后,电流进入G极后,把控制电路都烧掉了,求解,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应该是过流所致,换更大规格的MOS管。

楼主:
MOS管电流有4A,只用到了2A,我想还是电锁通断瞬间带来的高脉冲所致。抑制还有点困难,高手请赐教。

网友A:
必须考虑瞬态最大电流,不能只考虑平均或者稳态电流。

网友B:
电锁上并的二极管只能处理电锁线圈储能, 长长的引线上的储能仍然需要辞放, 如果处理不当, 就只能通过击穿MOS这一条路可走. 另外, MOS关断速度太快, 耐压裕量不够, 继流二极管速度不够等原因也有一定影响.

网友C:
负载电流2A,应该选择大很多的MOS管,比如10A的。
负载处加二极管外,最好并联RC吸收回路,要靠近MOS管。
另外,检查一下驱动电压是否合理,驱动输出可以串联电阻保护一下,并联一个电容,开关速度也可以变慢一些。

网友B:
楼主还是说说, MOS在什么情况下损坏, 是长期通电吸合时损坏? 还是断电开门时损坏?

网友D:
把图纸发出来,分析才清楚些,不然只能是乱猜。就如8楼的兄弟说的那样,你连在什么状态下烧管都没说。怎么分析?

楼主:
这个是电锁,只是通电一下,马上断电。RC电路有的说是交流上比较适用。

网友E:
有一点也很重要,MOS驱动电路是否能保证MOS管彻底导通?

网友F:
上图吧!以便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