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电流源的问题

楼主(2013-01-01):
(无正文)

网友A:
基本思路:
1、在常规电流源的输入回路上串入电子开关;
2、采用受控电流源,具体电路形式要看你的参数要求。

网友B(2014-06-10):
引用 网友A:
基本思路:
1、在常规电流源的输入回路上串入电子开关;
2、采用受控电流源,具体电路形式要看你的参数要求 ...

前辈你好,我想向你咨询一个问题:我想做一个脉冲电流源,基本上功能要求仿照LDP-3840B,不过没有这个要求高。属于中低功率的脉冲电流源,其中输出电流0~3A,上升沿和下降沿小于100ns,重复频率~1M,要求电流幅值、频率和脉宽可数控,希望前辈能够给出建议啊。看了好多文献,像我这种低电压的,电流值和频率可以数控的很少,大多都是电流值无法数控连续可调感觉,前辈能给点资料或者思路吗,谢谢前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你好,我想向你咨询一个问题:我想做一个脉冲电流源,基本上功能要求仿照LDP-3840B,不过没有这个要 ...

抱歉,我手里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脉冲电流源的难度比较高,主要是得考虑电路的瞬态特性,这需要用到高速运放,对电路的形式和分布参数等也有严格要求。建议不妨去ADI的官网浏览其相关设计笔记,现成的同类设计未必有,但关于高速运放用于电流源方面的则有。当然,多数这类文献是英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手里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脉冲电流源的难度比较高,主要是得考虑电路的瞬态特性,这需要用到高速运 ...

恩,先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