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elf/arm-eabi/arm-none-eabi这三种gc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1-01):
都是arm的编译器,貌似arm-eabi和arm-none-eabi都能搞cortex-m3吧,可我只用过带none的那个。

网友A:
eabi是arm新的二进制文件接口的标准,elf是二进制目标文件的格式,而名称为arm-elf的编译器一般是老的OABI接口,裸奔程序到影响不大,在嵌入式linux中,要注意系统的接口,是老的oabi还是eabi,新的内核一般是eabi接口,但编译内核时会有兼用oabi接口的选项,默认是没选择的,需要的话编译时需要手动选上

楼主:
楼上回答正确,我查了下,那个none指的是没有操作系统的意思,glibc里面跟os有关的内容删掉了。不过暂没找到结贴给分的地方。

网友B:
我想请问,在我编译交叉工具的时候,binutils编译的时候,target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2013-05-08):
楼上,我最近正在用arm-eabi-gcc编译程序,但是在build的时候一直有错误。
c:\winarms\build\gcc-build\arm-eabi\newlib\libm\math/../../../../../gcc-4.3.0/newlib/libm/math/e_sqrt.c:117: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aeabi_ddiv'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CM530.elf] Error 1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程序肯定没错,请楼上给些指导。

网友D(2014-11-11):
看这个,你就清清楚楚了,《arm交叉编译器gnueabi、none-eabi、arm-eabi、gnueabihf、gnueabi区别》:http://www.veryarm.com/2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