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要疯掉了。TPS5430的诡异情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02):
可否上个图? 不知道 BOOT 脚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原理图上传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B:
等待高手回复

网友A:
看电路蛮正常的, 是不是跟ENA 和 BOOT 脚有关.
我看数据手册, BOOT 电容是 0.01uF(103). 和楼主的电路有区别.

网友C:
可能是管脚功能未搞清楚   再仔细查一查   呵呵   应该问题不大   呵呵

楼主:
问题解决。就是器件原因。换了另外批号的TPS5430,一切OK。

网友D:
TPS5430 也有假货?!这个。。。。

网友E(2013-06-26):
芯片有问题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楼主

网友F:
PH脚为芯片的DCDC转换的使能管脚吧。。。且为高电平使能的吧,,,楼主看下资料的吧

网友G:
PH应该和滤波器相连的。

网友G:
1: BOOT脚 , FET门驱动 ; 2: 空 ; 3: 空 ; 4: VSENSE脚 , 误差放大器转换节点 , 基准电压值 ; 5: 使能脚 ; 6: 地 ;
7: 电压输入脚 ; 8: PH脚 , 相位端 , 与外部 LC滤波器连接 ; 9: Po wer P AD 脚 , 与过孔焊盘连接 , 用于散热

网友H:
引用 网友F:
PH脚为芯片的DCDC转换的使能管脚吧。。。且为高电平使能的吧,,,楼主看下资料的吧 ...

楼上说的可能有道理,一般的电源芯片的都会有控制管教的

网友A:
输出反馈 VSENSE  的电压是 1.221V. 你的反馈是 2 个 47K. 这样要求输出 2.44V.
看数据手册上 3.3V 输出, 采用了一大堆的阻容器件. 楼主是否也参考一下.

网友I:
还是版主  给力   主要这一块   还是需要好好钻研钻研技术手册   这样用起来才不会出错   顶一个   谢谢了  版主

网友J(2013-08-05):
为什么淘宝上TPS5430这么便宜啊?正常价格是多少?
图14主要是用陶瓷电容,估计高频阻抗小,在Vsns上增加了高频抑制,应该不是3.3V的原因。

网友I:
学习学习  问题解决的真快   很不错   很给力  谢谢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