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感不能维持其产生的感应磁场?

楼主(2013-01-02):
我在学习电路中一直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电感在通电后断电必须要释放磁场能,而且是快速释放出去。不能相对的维持一段时间呢?比如电容就可以很轻松的维持能量。
感觉很不合理,磁场能在无外力作用下为什么不能维持而非要释放出去呢?而且断电瞬间还会产生超大的感应电动势,这不是很不合理么?
顺便问一下 我在别的地方看到别人说 因为断电瞬间电流无处可去就会产生高压击穿空气?我不理解为什么,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么在电路中如果接电容的话 电流不也是无路可去吗? 为什么不会击穿呢?

网友A:
先找本《电磁学》(《普通物理》中就有)看看,有问题可到“21学堂”来提问。

https://bbs.21ic.com/group-1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本《电磁学》(《普通物理》中就有)看看,有问题可到“21学堂”来提问。

https://bbs.21ic.com/group- ...

谢谢……了 不过我在国外呢……暂时找不到这些书 没有中文书~~

网友B:
你想想,如果中间插了根铁芯呢?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C:
电感维持能量必须短路   电容却是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学习

好啊hi哦

网友F:
嗯,是要多看看书

网友F:
电容维持能量也是很短时间,很快也会放掉。
而电感在电压撤去瞬间,磁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电磁原理的巧妙就在这里

网友G:
该玩就玩,该泡妞就泡妞

网友H:
觉得应该是“.电感维持能量必须短路   电容却是断路 ”

网友B:
其实是可以保持的,需要硬磁体铁芯。

网友I:
都在国外了为啥要看中文书,国外可比天朝先进,不管是理论还是实际,不管是高端还是低端

网友J:
如果电感断路  那么电感会突然放电   导致其余元件被击穿

网友J:
电感由于电流不能突变   如果断路  电流不能泄放  必然会击穿其余元件   电容是电压不能突变   所以电容断电后   能量会储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