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哪位大神用过TPS73633

楼主(2013-01-02):
哪位大神用过TPS73633,我按照资料上给的连接图进行连接,输入电压5V,但在输出端没有电压输出,这是怎么回事呀?
电路连接图如下所示: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把 EN  脚怎么处理了?
要求接正, 才能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把 EN  脚怎么处理了?
要求接正, 才能有输出

恩恩   我把en脚与Vin接在一起了,但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A:
也许, 还有过载保护也会引起输出关闭(比如因为很大的输出电容引起)
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 还有过载保护也会引起输出关闭(比如因为很大的输出电容引起)
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

我看手册上写可以不接电容的
还有过载保护的情况还有哪些呀,TPS73633与TPS73633-EP又有什么区别呢;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手册上写可以不接电容的
还有过载保护的情况还有哪些呀,TPS73633与TPS73633-EP又有什么区别呢;
谢 ...

猜不是办法, 可以考虑逐个地脱开负载来试试, 没有输出跟哪路负载有关
别放过了 PCB 的导线, 因为也有可能出现导线对地短路的情况

网友B:
手册再仔细看一看   呵呵  应该问题不大   呵呵   一般按照推荐电路来   参数很快就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不是办法, 可以考虑逐个地脱开负载来试试, 没有输出跟哪路负载有关
别放过了 PCB 的导线, 因为也有可能 ...

在用TPS73633时,在PCB上时做实验没有结果,我就单独把片子的引脚接出来做实验,结果输出也只有0.3V的电压;后来又用TPS73633-EP做实验,OUT就有输出,真的是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再仔细看一看   呵呵  应该问题不大   呵呵   一般按照推荐电路来   参数很快就能出来  ...

在用TPS73633时,在PCB上时做实验没有结果,我就单独把片子的引脚接出来做实验,结果输出也只有0.3V的电压;后来又用TPS73633-EP做实验,OUT就有输出,真的是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主真有意思

帮忙解决一下问题吧   谢谢啦

网友D:
1.你的确认你买的IC是不是好的
2.断开负载,确保你的PCB线路正确,
TPS73633-EP是增强型,支持国防、航天和医疗应用,普通应用TPS73633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实在不行还是继续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