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坏”

楼主(2013-01-02):
(无正文)

网友A:
最普遍的意义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普遍的意义是:坏了

对啊,它是坏了,失去了原来的特性。那它是物理上的断开吗?我研究发现有时候它也不断开,而是通路,比如说我弄烧的一个二极管,它烧掉以后它正向和反向都是导通的,用万能表测,蜂鸣档会响

网友A:
“烧坏”不算专业术语,比较通俗。主要是指电流电压功率温度超极限而功能(或部分)丧失。它可以是物理断开或短路,也可以是其它

网友B:
电工嘴里说的烧坏,多是冒烟,就是过电流造成的温度升高导致的半导体器件损坏,严格来说,器件损坏还可以有击穿,击穿不一定带来过流,也不一定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工嘴里说的烧坏,多是冒烟,就是过电流造成的温度升高导致的半导体器件损坏,严格来说,器件损坏还可以有 ...

二极管一定程度的反向击穿可以稳压,那过度击穿后,击穿前和击穿后他们是还是同一钟物质吗?会不会因为击穿,它已经变成了另外的东西了?比如说多子因为非平衡少子的漂移改变了它本身的多子的种类

网友B:
二极管如果处于齐纳击穿,这种击穿是可以复原的,就是你说的稳压管,击穿只是载流子的运动,没有生成新的物质,当然如果过流烧糊了,那就是新的“物质”了。

网友A:
第一,“烧坏击穿”不同于“特性击穿”,分别叫2次击穿和1次击穿
第二,从化学角度看,物质改变不大。主要发生微电子物理结构极大永久改变
第三,发生这种“一塌糊涂”就像一篮**蛋胡乱捣几下的伤害,对于大多人没有深究意义

网友C:
该有的功能没有,就坏了

网友D:
简单说就是因为器件过热而导致的功能失效。

网友A:
电工经常挂在口中的“烧”,并非非得高温“过热”不可,也不单指“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