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s发热?

楼主(2013-01-02):
大家好,下面电路PWM频率7、800K,电压5V;负载是LED光源,电流最大1.5A,1A时候发热厉害

电路

mos参数

1A时,栅极波形                                                  漏极波形

网友A:
结电容在作怪,把频率降低点吧

网友B:
这是画的个什么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电容在作怪,把频率降低点吧

这个好像接0.2A 的光源,就没问题了,波形都正常,电流大后有干扰了,不知道为什么mos管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画的个什么图啊

是简化图,电路大致是这意思

网友B:
噢 懂得了

网友C:
波形上升下降不快,,每一次上升发热一次,下降也发热一次,800K频率,一秒就发热很多次,

降低频率,提升上升下降速度

有道理

网友D:
1\MOS有内阻,电流大的时候当然会发热
2、高频的时候,MOS还有电容性,也会造成发热。

栅极电容造成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形上升下降不快,,每一次上升发热一次,下降也发热一次,800K频率,一秒就发热很多次,

降低频率,提升 ...

降低频率,确实能降低开关损耗,不过光源是高速扫描用的,不能降低频率;不过为什么开关损耗这么大呢?提升上升、下降速度,就是增加栅极驱动吗?这个好像会引起di/dt更大,造成更大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OS有内阻,电流大的时候当然会发热
2、高频的时候,MOS还有电容性,也会造成发热。 ...

我感觉,mos应该饱和了,饱和电阻几十毫欧,很小了不应该发热很厉害啊;电容功耗很大吗?栅极波形应该是栅极电容引起的,漏极好像是感性负载引起的,电容怎么看波形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感觉,mos应该饱和了,饱和电阻几十毫欧,很小了不应该发热很厉害啊;电容功耗很大吗?栅极波形应该是 ...

1、你通过门电路控制的话,VGS并不高,导通的内阻应该有上百毫欧吧!不知道你用哪一颗MOS
2、感性负载会造成相关问题,建议反并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通过门电路控制的话,VGS并不高,导通的内阻应该有上百毫欧吧!不知道你用哪一颗MOS
2、感性负载会 ...

谢谢提示!  文档曲线4V的时候是50毫欧,应该很小了;另外反并二极管是怎么接呢,是漏极接二极管的阳极,24V接阴极吗?是不是类似续流管的作用啊?

网友E:
发热是过流引起的!如果LED单个并联;要知道;管压降只有2V,你想;22V加在MOS管上、不热才怪呢?

网友E:
MOS管截止频率很高的,7。8KHZ不算什么!也不是所谓感应负载!更不是结间电容引起的!同理;7。8KHZ不算什么!降低工作电压试试;或更换更大功率的;或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热是过流引起的!如果LED单个并联;要知道;管压降只有2V,你想;22V加在MOS管上、不热才怪呢? ...

不是的,LED是串并联都有的,分压22V,按理论关断漏极电压应该2v,不过实测电流越大,漏极电压将近20v了

网友F:
把详细电路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管截止频率很高的,7。8KHZ不算什么!也不是所谓感应负载!更不是结间电容引起的!同理;7。8KHZ不 ...

是700K、800KHZ,不过实际做的是1MHZ的,脉宽0到95%可调,加散热片还是发热;不过1A左右不应该这么热啊,好像开关损耗太大了,不知道怎么避免

网友C:
干扰大要想法消除干扰,

频率不能改变的话,要降低发热就要提高开关速度,使MOS放大阶段的时间变短

你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扰大要想法消除干扰,

频率不能改变的话,要降低发热就要提高开关速度,使MOS放大阶段的时间变短 ...

频率越高,发热越厉害,实验是这个结果,开关损耗太大了,不知道怎么降低开关损耗?

网友G:
1、估计是你的门电路的驱动能力不够,导致开关速度比较慢。如果确定是因为开关损耗引起的,那么建议增加MOSFET栅极驱动电流,加速MOSFET开关。
2、MOSFET的封装是不是小了?

原理是对的

网友H:
有可能是电路故障引起的,也可能是没有处理好散热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J:
需要到mos管的联系我  低压和高压全系列  QQ;2523988430

居然开打广告了。。。

网友K:
估计是频率太高了吧

网友L:
MOS控制部分,增加线路,以增加开启/关闭速度了,

网友C:
给你说了,频率不能降的话,就提高开  关 速度,干扰要LC滤波解决

分都给你了,虽然还是不懂怎么滤波,滤波电容 电阻都发热了。。。LC不太懂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估计是你的门电路的驱动能力不够,导致开关速度比较慢。如果确定是因为开关损耗引起的,那么建议增加MOS ...

驱动电流越大,会造成更大的漏极电压尖峰,这样可能功耗更大,怎么消除那些尖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说了,频率不能降的话,就提高开  关 速度,干扰要LC滤波解决

小弟还是不太懂,干扰怎么通过LC滤波呢?

网友M:
驱动电压高点怎么样

网友C:
你先提高驱动再说,遇到什么问题再解决

网友G:
引用 楼主:
驱动电流越大,会造成更大的漏极电压尖峰,这样可能功耗更大,怎么消除那些尖峰呢 ...

可以加RCD钳位,简单的作法是用二极管+TVS钳位。这样可以讲损耗转移到电阻上或者TVS上。你这不是驱动感性负载,尖峰应该不会很大。

网友N:
正好来学一下,,到底怎么解决,才能不发热严重呢

网友O:
开关损耗太大,你可以选用Qg比较小的,同时需要调整Rg
还有就是减少切换损耗,得关注爬升以及下降时间。

网友P:
引用 楼主:
驱动电流越大,会造成更大的漏极电压尖峰,这样可能功耗更大,怎么消除那些尖峰呢 ...

驱动能力不足时肯定的,从你栅极波形的两个台阶就可以明确。
那么缓的上升下降沿开关损耗肯定低不了。这么高频率不热才怪。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驱动能力。
至于漏极尖峰电压则是分布电感引起的,在漏极与电源之间反向并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可以解决。

网友N:
引用 网友D:
1、你通过门电路控制的话,VGS并不高,导通的内阻应该有上百毫欧吧!不知道你用哪一颗MOS
2、感性负载会 ...

反并二极管试试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网友E(2013-03-09):
要看详细的MOS管和LED的局部电路图!…

网友Q:
个人觉得“功率回路”的特性“太硬,太刚性”,可以串联适当的电感和降低频率。

网友R:
手绘波形图,给跪了!个人感觉不应该选大MOS管~驱动电压跟不上~DS为30V管就够了

网友S:
因为有导通内阻,有导通电流,电流跟电阻就是发热体!为什么不能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