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手如何选择学习开发板?

楼主(2013-01-02):
还在大三,希望自学单片机,所以打算买块板来做实验,学习使用,因为在这方面不太熟悉,所以请各位,指点一下,我该买什么样的开发板,我在学校已经做过一个最小系统板因为是用CH452芯片IIC总线不懂,所以如果买开发板的话,最好要有哪些模块(最好详细一点),才能够用?想买块板不仅能供在使用使用,也想能在深入的学习时还能用,请各位用经验的高手给与指点,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建议楼主学习32位ARM编程吧,单片机已经沦落为**肋了,大部分产品的设计使用的都是32位微处理器了。

常见的ARM嵌入式学习问答,设计者和学习者最关心的10个问题:
1.          ARM嵌入式是学习硬件好还是学习软件好?
2.          嵌入式软件和硬件,哪一种职位待遇更高?或者说,在设计中哪一个更重要?
3.        学完51单片机后,想买ARM开发板继续学习,是买ARM7还是ARM9?
4.        到底是学习哪种内核:ARM7、CORTEX-M3、CORTEX-M4、ARM9、CORTEX-A8还是CORTEX-A9?
5.        ARM芯片如何选择型号?
6.        学习ARM主要学习啥?
7.        是先学习基于操作系统的应用层程序的编程,还是先学习基于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的编程?
8.        一定要学习GUI界面设计吗?
9.        买哪种ARM开发板?
10.        电磁兼容号称黑色艺术,请问如何学习硬件设计中的电磁兼容设计?

网友B:
哈哈,给别人打个广告,武汉armfly   stm32战舰 、  野火STM32 都不错。
我最喜欢用新塘的TINY M0做实验。

网友C:
楼上,那个学了Linux出来没找到工作的,没来找你呀??

楼主从51或者PIC16学起,开发板最好自己焊,一开始的要求不要太高,能闪个灯,点个数码管之类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那个学了Linux出来没找到工作的,没来找你呀??

楼主从51或者PIC16学起,开发板最好自己焊,一开始 ...

版主大人,我手脚比你快了20秒,导致我成了你楼上,我不是你楼上啊,闪~

网友C:
恩,我说的是2楼那个打广告的。你看他签名就知道了。

网友A:
如果他真的学会了嵌入式linux编程,你认为他会找不到工作吗?

现在的培训机构绝大多数只能带领参加培训的进入嵌入式编程的门槛,最为学习者个人,实际上只是入了门,还没有真正会编写嵌入式程序。培训结束的时候说懂不懂,说会不会,要说不懂吧又懂一些,要说不会吧又会一些,实际上他们还没有真正的编程能力。这时候还要找到高工资的工作,你觉得靠谱吗?

网友D:
最好是从51 或者AVR 或者PIC或者MSP430学起,直接学ARM,你会后悔的。

网友E:
个人建议:先买个51开发板学习,现在的开发板功能一般很齐全,学了51在学些AVR或者ARM或更好些

网友:
怎么办,我学完ARM7了,我需要回去学51,说真的

网友F:
一步步来吧, 先买个AVR单片机跑跑。

网友G:
51的最基础,并且懂的人也多,网上资料最全,建议51。看郭天祥的视频入门,修行靠个人。单片机都一样,一通百通。学完51,可以直接上msp430或ARM。学电子要拿高工资,最好是学DSP和模电(注:现在模电牛X的人基本都在做IC,因为板子上用到模电的越来越少了。)

楼主:
首先,先谢谢大家这么热心,肯俯身教我这菜鸟,不过,貌似我的问题还是每个明确的答复啊。

网友H:
还是51、AVR单片机入手吧,你先网上找视频看看,入门一下,了解一下相应的功能,然后再决定买哪种。

实际工作中,如果不上触摸屏,高端ARM就没有用武之地。低端的M0、M3跟单片机类似,做个控制什么的,单片机足够了,而且单片机门槛低,更容易上手。学生功课都忙的要死,哪有那么多时间搞ARM、DSP。

还有一句话要记牢,如果专业课学的一塌糊涂,大把时间都用来学这些,那你就是舍本逐末。

网友I:
引用 网友G:
51的最基础,并且懂的人也多,网上资料最全,建议51。看郭天祥的视频入门,修行靠个人。单片机都一样,一通 ...

现在我用的也是天祥电子的51的学习板,学了两三个月了,后面的就要靠自已再学了。至于学51有没有用,是不是过时了,从我的角度来看,还是因为我只是兴趣学习而已。

网友J(2015-05-26):
从单片机开始,基础好一点可以直接搞4412开发板吧: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