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械周期为什么要12个石英晶体震荡周期

楼主(2013-01-02):
一个机械周期为什么要12个石英晶体震荡周期(每秒1 000 000次)?

网友A:
也有2分频,6分频的,至于为什么12个,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网友B:
是啊,人家爱怎么分就怎么分

网友C:
每秒中断200次
10000H-(12000000/(12*200))
这个结果为什么是0xEE11?

楼主:
是啊,65536-12000000/2400=60536=0xEC78才对啊

网友D:
10000H-(12000000/(12*200))  这句语句是什么意思?编译能通过?

楼主:
书上写的是0xEE11
很多程序里都是0xEE11

网友E:
总感觉不对劲

网友F: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网友G:
Megawin是51内核的,属于复杂指令系统,至于为什么,百度~
LZ有没有看单片机的书啊,定时器那章讲的再清楚不过了

网友H:
因为CPU要在这12个周期里边不仅要采样每个中断源(采样先后决定优先级)而且还要为下一条指令的逻辑做准备-------------------个人理解

megawin也有1个机器周期的IC,但也不是每个指令都是1T,平均下来差不多 3T 吧

网友H:
貌似还要考虑到振荡器的duty问题

网友I:
基本功太不扎实了

网友A:
何为机械周期了?

楼主:
懂了,多谢几位大侠

楼主:
结贴了,新春快乐

网友J:
以CPU最耗时的指令为基本周期吧

网友K:
标准定义就是这样! 人人都遵守何必试图去打破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