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4.6环境下STM32F10xxxx.S一段一段看

楼主(2013-01-02):
通常在建立一个新的工程时都要遇到启动代码;好象不添加启动代码的话,后面很多工作没法完成;当然牛人例外;
启动代码都完成了些什么?要注意什么?真的不清楚;
对STM32F10X的启动代码有三个,分别对应,ld,md,hd;我现在手头用的是md,以后要用hd的;不过大同小异;
看看启动代码都干了什么?(需要懂一点点汇编);
如果第一次接触STM32F10X和MDK;这部分内容不适合.直接找个开发板跑跑例程更有成就感;

在后面我会把代码一小段一小段按顺序贴出来;大家共同学习(其实是我向大家学习);

楼主: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startup_stm32f10x_md.s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3.5.0
;* Date               : 11-March-2011
;* Description        : STM32F10x Medium Density Devices vector table for MDK-ARM
;*                      toolchain.
;*                      This module performs:
这是本启动代码系统自动提供的,版本号:V3.5.0

楼主:
第一段: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楼主:
这部分代码是说堆栈;
堆栈大小400;还声明了一个堆栈段,不用初始化,可读写;//一上来就0x400的大堆栈,出手很大方;
ALIGN=3?什么意思?
=1;是单字节对齐(不对齐),=2是2字节对齐;=4是4字节对齐;=8是8字节对齐......
=3?难道是三个字节对齐?请高手解释解释;难道M3的堆栈与众不同?
//后面的高手解释的清楚;这里M3有点不一样;ADS的ARM7是这样处理的;M3是另一种意思;
//这种创新要不得,会搞的人头晕;

楼主:
第二个问题:双堆栈;
M3有二个SP指针,一个是MSP,一个是PSP;应该对应二个堆栈区;启动代码中会处理这些吗?

楼主: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SPACE (%与SPACE 同义) 分配一片连续的字节存储区域并初始化为0
这不是堆栈区吗?怎么又要初始化清零呢?
前一句NOINIT,后一句SPACE;是不是很矛盾?
//这里是另一个堆栈区;双堆栈.但处理方式不太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搞脑子;

楼主: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楼主:
引用 楼主: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         Heap:又冒出来一个堆,长度减半;难道这就算是双堆栈了?

楼主:
                PRESERVE8
                THUMB
//8字节对齐;
//下面指令是THUMB

;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EXPORT  __Vectors
                EXPORT  __Vectors_End
                EXPORT  __Vectors_Size
//上面是RESET段;只读;
//用EXPORT声明了三个全局变量(编译器自己用的)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上面这一段是系统级别的异常
//DCD是说明给这些标号(异常)分配一段字内存地址,半字对齐;
//相当于C语言中的声明,先声明,再定义并使用它们;

                ; External Interrupts
                DCD     WWDG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
                DCD     USBWakeUp_IRQHandler  ; USB Wakeup from suspend
//上面一段是外设的中断;

__Vectors_End
//段结束标志;
__Vectors_Size  EQU  __Vectors_End - __Vectors
//还在这里装模做样搞些加加减减的计算;
//这部分内容主要是为后续的中断处理(异常处理)做准备;声明了一些标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PRESERVE8
                THUMB
//8字节对齐;

有很多的中断估计都用不上,敢不敢把没有用的部分注释掉啊~~~~~~~~~~~
大牛们可以试试,好象后面还有中断编号的;然后计算对应的入口地址;会不会引起混乱?

楼主: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楼主:
引用 楼主: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 Reset handler

PROC表明;Reset_Handler是一个可执行的函数;上电后的复位函数?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这二句是说,有二个符号是在其它文件中定义的,在这里只是导入过来用用;
从名称上看,一个是系统初始化;另一个是__main;
如果你在main函数(用户的C语言主函数)开始执行前没有什么好做的;可以把SystemInit注释掉;
//估计写.S的人自己不小心,SystemInit一直都没有定义它;要不注释掉,要不你自己定义它;不然后面会提示出错;
否则你要自己用C写一个对应的函数,那怕是个空函数;我们通常习惯在C的main函数内完成初始化;所以这里可以直接注释掉;
__main是什么函数?记得好象和操作系统有关系;如果是裸机,是不是也可以咔嚓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 Reset handler

[WEAK]
第一次遇上这个词;英文的意思是说弱弱的;
在这里的意思是
Reset_Handler在这里先定义了,如果用户不满意自己可以定义一个,这个版本的自动作废;
和C语言的重载有些象;在这不是重载,直接作废;
后面一堆异常处理都是这样的;大家不用担心重复定义;
这样处理的好处是,有些马大哈只定义自己用到的,用不到的就忘记了;万一进入异常,会是什么结果?
无论什么结果都不是你想要的;所以这里已经替你考虑到了;

楼主:
NMI_Handler     PROC
                EXPORT  NMI_Handler                [WEAK]
                B       .
                ENDP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
                EXPORT  USBWakeUp_IRQHandler       [WEAK]
//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一长串的[WEAK]

楼主:
先用了DCD声明这些标号(异常处理函数句柄(入口,地址))
然后用PROC实例化;
B       .
ENDP
//B是跳转到后面指示的位置执行;后面的位置是一个点:(;
//ENDP是说这段处理程序结束;
//我以为这是一个空函数,只执行返回指令;可是,它现在是"B       ."
//有些异常进入后要清理标志的;"B       ."能搞掂它吗?会有什么特殊技能?大家一起思考.
//有谁知道的说一声,在此多谢了;:handshake

楼主:
......
WWDG_IRQHandler
PVD_IRQHandler
TAMPER_IRQHandler
RTC_IRQHandler
......
USBWakeUp_IRQHandler
                B       .
                ENDP
//如果没有猜错,正是上面这一段生成了中断向量表;
//位置已经留出来了;弱弱的中断处理函数也有了;你如果自己重新定义一定也行;
//有兴趣的可以查看编译后生成的代码段,看看这里都是什么?;

楼主:
                ALIGN

;*******************************************************************************
; User Stack and Heap initialization
;*******************************************************************************
                 IF      :EF:__MICROLIB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ALIGN

                 ENDIF

                 END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执行了几个伪指令,然后程序执行了返回指令;
//我发现STM8也是这样做的,并不是跳转到main;而是返回到main;
//返回可以从堆栈把程序入口找出来,比较灵活,能实现特技,当然也可能乱跑;其实用处不大,可能是习惯问题.
//而跳转则比较死,固化的单一模式,没有意外;

楼主:
系统模式到用户普通模式在哪里切换的?难道是最后一句返回指令?
双堆栈指针在哪里设的啊?我怎么没看见呢?

楼主:
看完了,但感觉很失败;
如果有一种更简单的方式处理程序入口;中断的向量表;堆栈指针;还需要这么烦;搞个莫明其妙的汇编启动文件;象C51的处理方式就不错;

楼主:
一个下午就这样浪费掉了,我要找ARM和KEIL索赔;

楼主:
:curse::curse::curse::curse:

楼主:
ADS以前处理的更让人恶心;
运行时都有很多种模式,系统模式,特权模式,用户模式,线程模式......
不同模式下的权限还不一样;不就一个破单片机,搞的好象有很多黑客入侵似的;

这个不是ADS的错ARM7的毛病很多,估计是为了跑操作系统而特殊设置的结构;但是,这么烦人的反复切换让不搞操作系统的人很烦;
搞操作系统的人也不领情,因为过程复杂,非常浪费时间;

网友A:
ALIGN=3是8字节对齐吧,2的3次方
不是ads的几种模式,是arm7,arm9的很多种模式
cortex-m3和arm不一样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部分代码是说堆栈;
堆栈大小400;还声明了一个堆栈段,不用初始化,可读写;
ALIGN=3?什么意思?

align=2是4字节对齐;=3是8字节对齐,=n表示以2的n次方对齐,
据我所知,ARM7的堆栈要求4字节对齐,Cortex-M3的要求8字节对齐。

楼主:
上面二位兄弟说的对,M3的向量表是8字节对齐的;2字对齐模式;:victory:
以后再查看生成的向量表,本来4字节就可以表示地址了;为什么要多出来4个字节?不是很浪费空间?
//以后大家看看0x8000000这段都是什么;是不是填的比较满;有没有发现什么中断向量;
//复位后的入口在哪里?

楼主:
用寄存器直接操作法;仅4行小代码就实现PA8端口LED的亮和灭;简洁而且简单!~~~~~~~~~
唯一感觉不爽的是寄存器的名称不能直接用,要搞个->符号;
:(看起来不习惯;估计IAR处理的更好些;
本来想找一个寄存器列表出来把这些不习惯全部处理掉,可上网没找到;自己整理又烦,300多个寄存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寄存器直接操作法;仅4行小代码就实现PA8端口LED的亮和灭;简洁而且简单!~~~~~~~~~
唯一感觉不爽 ...

我可是自己直接看寄存器手册搞出来的;原汁原味的纯寄存器操作;

楼主:
明天开始操作定时器,玩玩中断;
后天开始弄SPI操作W25X16;
再往后解决24C02;
再往后休息一段时间准备过年;
:@

楼主:
从零开始建立工程,然后导入一个.S启动文件;
再然后就是写自己的main.c;这个过程总结一下::P

网友C:
楼主奉献的很详细。楼主把自己的成长轨迹都呈现出来了。先谢谢了

楼主:
1.MDK自动配置出来的启动文件最好添加上,它虽然没有做什么,但它完成了三个工作;
1)堆栈的确是有了,而且是二个堆;长度是0X400和0X200;
2)中断向量表也有了,后面的C程序可以直接使用相关的标号,定义自己的中断服务程序;甚至你用不到的部分也被"B   ."填上了;
3)回到main主函数开始运行;
4)在回到main前还给大家一个机会,Systeminit();
如果没有这个启动文件,堆栈的问题自己设当然是可以的;
向量表也可以自己硬上;
既然人家都帮你搞好了,你直接用应该更省事;不必有顾虑.

楼主:
.S启动文件有三个,分别对应ld,md,hd;不解释了,有何区别,上网搜搜;如果你的芯片是RB,而使用了HD.S;估计内存的容量需要手动改一下;
.S文件有了,直接写一个C程序,并添加到项目中来;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很多声明是在这个头文件中的,必须有它;
试试编译一下看看结果;

楼主:
出错了!
不用紧张看看错了什么,一个一个排除;

楼主:
第一个错误是说没有说明ld.md.hd;这个不是自动添加时已经选择了?迁就一下吧,既然它说你再说明一次,你说再说明它;
添加这一句到编译器
stm32编译时出现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32F10x device used
C/C++编译器中指定类型
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10X_MD
上网自己找找,添加在什么位置都有说明;

楼主:
第二个错误:
系统提示SystemInit有错误;没有具体内容,不知道是什么;(注:这是它自己写的代码,竟然自己都不知道)
找到出错的地方,直接把这几个注释掉;
我的办法是在自己的C程序里写了一个很空的SystemInit();
:

void SystemInit(void)
{}
说一定以后心血来潮自己添加点什么;

楼主:
第三个错误;
这次是一系列的错误;提示 XXXXX.h文件找不到;

直接在windows下全盘搜索;找到后就复制过来;
一个接一个的xxxxxx.h文件提示找不到;就这样搜索出来再复制过来;

楼主:
好象提示至少有三个.h文件要添加;
一个是IO;
一个是RCC
一个是SPI;
还有其它的没有不记得了;
这都是#include "stm32f10x.h"
中有相关的操作,包括相关的.h文件;如果直接把相关的地方注释掉当然也不会提示错误的;

不过还是添加上比较好些;
因为.h文件很多,要处理的内容太多了,MDK和ST的策略是最重要公用的在#include "stm32f10x.h"
其它每个外设独立配置.h文件;

所以RCC一定要有的,不然时钟不配置不行的;
IO也是要有的,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点个灯;要操作IO端口的;
SPI暂时不添加当然是可以的;

在出错的地方,你会发现有一大段都是#include ......
下次你用到其它的外设,就到这里把前面的注释去掉;

楼主:
如果你是第一次搞这些,估计你的.h文件不见得有;或不全;
你可以去官网下载一个固件库文件;在固件库文件夹里面这些.h文件都有;

不是纯寄存器模式?怎么又要下载固件库?这个你要问MDK和ST;他们只准备了一套,专为固件库准备的;当然寄存器编程模式也可以用;(是不是里面有不少的垃圾我没仔细看);

如果你经常搞ARM,问题就大了,说不定能搜出来无数的.h文件;用哪个?
有的也许是IAR用的;有的也许是ADS用的;有的也许是谁家的开发板用的;
这里要是选错了;有什么麻烦你们试试看.

我们继续下一步;

楼主:
很空的工程建立起来了;要点灯了;怎么点?
在main()里
添加一句
GPIOA_CRH=0x02;

编译它试试......

楼主:
悲剧出现了;GPIOA_CRH没定义过;不能用,不是添加了io.h文件吗?
......
直接上路,不绕弯子;
习惯C51模式的兄弟对GPIOA->CRH不习惯;迁就一下吧;
在MDK,在这个工程下,用GPIOA->CRH可以的;
语句改成
GPIOA->CRH =0x02;
编译通过了;
以后的寄存器名称GPIOA_CRH用不了,只能GPIOA->CRH用;:(

楼主:
正式点灯;我用的是正点原子的最小裸板;二个灯;一个是PA8;一个是PD2;
直接让PA8输出模式,然后输出0和1;

楼主:
最好自己再定义一个延时1秒左右的延时程序;
不然一直亮,搞不清楚;

楼主:
void SystemInit(void)
{}
void GPIO_init(void)
{
RCC->APB2ENR|=1<<2;
GPIOA->CRH=0X03;
}
void delay(void)
{
u32 n=1000000;
for(;n>0;n--) ;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
       while(1)
              {
              delay();
              GPIOA->ODR = 0x0100;
              delay();
              GPIOA->BSRR = 0x01000000;
              }
}

楼主:
RCC->APB2ENR|=1<<2;
这一句是从网上抄过来的,意思是开启IO部分的时钟线;
我理解IO外设也是挂在设备总线上的,相当于上个8255一样的外设;当然需要读写什么的;需要时序,当然也需要时钟的;

如果省略会有什么后果大家自己试试,验证一下;
其它的省略掉了,没有使用外部晶振,也没有设置PLL;直接使用内部RC时钟(默认);

楼主:
到此,应该是说再见的时候了;
从零开始,到点灯完毕;下一步可以尝试操控一下TIM,SPI......

从昨天下午开始搞.S浪费了半天时间;晚上开始上网下棋,想想也许会有结果,就接着测试,到睡觉前完成它;好象也不是很费劲;
难怪现在搞编程的工资待遇不行,原来是太简单了.一天时间就勉强摸进门了;

楼主:
如果你正准备搞STM32F10X;
看看这些,从零开始怎么搞起来的,少走弯路;1小时搞通;不是很省心很有成就感?
关键是这个过程很透明;复制别人搞过的工程模板;里面也许有你不想要的;不干净;
如果只点灯,不关灯;
全部相关的代码仅三句;
1.配置时钟;RCC->APB2ENR
2.配置端口;GPIOA->CRH
3.输出1;GPIOA->ODR;//输出0也可以用它;//我搞反了,应该是输出0点亮,输出1关灯;大家别计较了;我已经很辛苦很努力了;
一堆的库函数都免了;

楼主:
香版主要是看见此贴肯定感觉很酷很菜;
发此贴见证菜鸟是如何成长的;
大家都可以象我一样动手试试,不要太依赖别人的例程;:):curse:
勇于尝试——没有难度;
我看论坛有人还在问,不用库函数编程行不行?
有这个功夫,自己早就有结果了;:victory:

楼主:
没完没了的错误对我打击也不小,我还在想,要不行就用库函数吧;反正很多人也都是在用的;
晚上一时理不清楚头绪,上网杀了几盘棋;:lol:lol:lol:lol我是围棋高手;

楼主:
GPIOA->BSRR
这个寄存器可以进行单个位操作;不影响其它端口的状态;点关灯用它更好;

楼主:
定时器什么的先放一放,内部时钟比较复杂,比我想象的复杂;RCC有一大堆要理清楚;不然后来的工作没法做;
APB,APB1,APB2,SYSCLK......PLL,HSI,HSE;
后面的内容已经超出本标题标题的讨论范围;另外发贴,一步一个脚印深入浅出学习STM32F103;

楼主:
当HSI被用于作为PLL时钟的输入时,系统时钟能得到的最大频率是36MHz。
晕倒,我的PCB已经排好了,没有外部时钟;只能跑到36MHZ;:curse::curse::curse::curse::curse::curse:

楼主:
这样的话ADC的速度也受影响了;:curse::curse::curse::curse::curse::curse:

楼主:
解决办法:
HSI信号输出到MOC(PA8);然后在外面绕一圈,再到OSCin;
精度可以牺牲,速度不能牺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SPACE (%与SPACE 同义) 分配一片连续的字节存储区域并初始化为0

NOINIT和SPACE一起用不矛盾:
NOINIT用来指示DATA段不初始化,或初始化为0。
它一般与空间预留指示符SPACE、DCB、DCD、 DCDU, DCQ, DCQU, DCW, or DCWU 配合使用,且这些
空间预留指示符均以0值初始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ack         Heap:又冒出来一个堆,长度减半;难道这就算是双堆栈了?

Heap和Stack是不同的概念
在编译器的库函数中,有很多库函数用Heap(堆)来存储局部变量,用户有时需要编写这样一个函数: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来初始化堆栈(库要用的),在MDK下,如:
; User Initial Stack & Heap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USR_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在ADS1.2下,如: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bottom_of_heap
;    LDR   R1, =StackUsr
    LDR   R2, =top_of_heap
    LDR   R3, =bottom_of_Stacks
    MOV   PC, LR

这个函数用来返回栈顶、栈底、堆顶、堆底的位置。

楼主:
说的很好;没听明白;R0,R1,R2和栈顶有什么关系?
下面贴个图出来;小小成果.被我发现了;
这里设置支持简体中文后编译器乱码会少很多;

楼主:
RCC->CFGR2 = 0;
系统提示说CFGR2没定义;我很烦;就到处乱找,结果发现了上面的秘密;

楼主:
本文档仅供大家学习使用,不得用于商业用途;而且本文档仅仅保留几天,然后将删除;

楼主:
引用 楼主:
RCC->CFGR2 = 0;
系统提示说CFGR2没定义;我很烦;就到处乱找,结果发现了上面的秘密; ...

使用MD模式时是没有这个寄存器;使用HD模式时,有这个寄存器的定义;
估计和LD.MD.HD设置有关;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错误是说没有说明ld.md.hd;这个不是自动添加时已经选择了?迁就一下吧,既然它说你再说明一次,你说再说 ...

#if !defined (STM32F10X_LD) &&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d (STM32F10X_XL) && !defined (STM32F10X_CL)

/* #define STM32F10X_LD */     /*!< STM32F10X_LD: STM32 Low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LD_VL */  /*!< STM32F10X_LD_VL: STM32 Low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 */     /*!< STM32F10X_MD: STM32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_VL */  /*!< STM32F10X_MD_VL: STM32 Medium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HD */     /*!< STM32F10X_HD: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HD_VL */  /*!< STM32F10X_HD_VL: STM32 High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XL */     /*!< STM32F10X_XL: STM32 XL-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CL */     /*!< STM32F10X_CL: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endif
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直接把你需要的使能;(把注释去掉)
这里的选择会产生一些影响;如有的寄存器在LD模式是非法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if !defined (STM32F10X_LD) &&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 && !defined ( ...

正是这个原因导致:
RCC->CFGR2系统不认得;
还有一串寄存器名称也识别不出来;
并非这些寄存器名称一定需要设置;需要和相应的器件资源对应起来;
我使用的数据手册针对的是适合101X,102X,103X,105X,107X;所以有些出入就可以理解了;

LD和LD_VL有何不同?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是这个原因导致:
RCC->CFGR2系统不认得;
还有一串寄存器名称也识别不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HSI被用于作为PLL时钟的输入时,系统时钟能得到的最大频率是36MHz。
晕倒,我的PCB已经排好了,没有外部时 ...

互联型的105,107如果使用HSI最大SYSCLK为36MHZ;
如果是103,使用HSI最快SYSCLK=64MHZ;

我的手册中前些天意外发现印重了一部分,前面有个章节说RCC;后面又有一个章节说RCC;——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印刷错误;看了看页码好象不一样;但没有细细多想;
现在开始细看RCC部分,随手翻,是后面的RCC(和前面的RCC是一样的吧);
于是悲剧开始了,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意外的错误,有些寄存器没有定义(105和107的寄存器和103的有些是不一样);一番折腾,确认是数据手册的版本不一样;
最后回到手头的手册,仔细前后一对比;发现:
前的RCC部分描述的内容符合103;后面的RCC部分描述的内容符合105和107;  ——这样搞很折腾人的;新人伤不起!

楼主:
引用 楼主:
互联型的105,107如果使用HSI最大SYSCLK为36MHZ;
如果是103,使用HSI最快SYSCLK=64MHZ;
我的手册中前些天意 ...

我把105,107的时钟看了一整天,对照时钟树逐一核对过;全部作废

楼主:
RCC->CFGR2 = 0; //复位以太网和USB;
我怎么就没想到STM32F103有以太网接口吗?一通折腾后竟然也编译成功了;一步错,步步错!

楼主:
RCC->CFGR |=0x10;            //设置SYSCLK时钟源为PLLCLK;
while(!(RCC->CFGR & 0x08));  //等待切换完成;

上面二句的意思是切换SYSCLK时钟源为PLLCLK;
但实际执行时死机了;后来才发现
正确的代码是:
RCC->CFGR |=0x02;            //设置SYSCLK时钟源为PLLCLK;
while(!(RCC->CFGR & 0x08));  //等待切换完成;

排错时借用了软件仿真的手段,直接观察对应的标志位;非常好用!:victory:
RCC部分过通关;:victory:

楼主:
今天太晚了;明天继续战斗;
明天的任务,重新建立全新的工程,使用干净的崭新的FLIB3.5库;不改变库函数;必要时自己重建一二个;
在库环境下开始建立我的项目;

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这几天搞RCC搞的头很大,虽然搞到最后搞的很明白;很简洁,但搞的过程真的费时费力;我今天看了一看相关的库;如果使用库函数,很容易搞掂了,虽然多出来5-10倍的代码;
毕竟利用库只是一次性的操作,主要任务是完成初始化工作.对项目来说影响并不大;也许启动初始化时多跑上几个mS;

这些库函数就是向导,虽然引导我们走了许多的弯路;但它封装了许多的细节,顶多我查看相在的寄存器验证一下即可;对寄存器的每一位不必深入了解;

——明天开始抄近路!偷一次懒。
用寄存器直接操作法非常精简,最优秀的项目可以对操作器直接操作;可是我没有那么时间耗在F103上面;我以后说不定要了解F3,传说F3的性能更强大;:P

网友D:
使用工程模板。

楼主:
你说的太晚了,我摸索了半天才发现,在库文件夹里真的有工程模板;

楼主:
上面是我自己摸索的,一边上网找资料,一面自己瞎猜;有不少错误;
如systemInit();这个函数是系统上电后的初始化函数,是留给用户有main前做些什么;
但这个函数的原型在库里面已经有了;具体是放在什么地方我没注意;
这些文件的结构比较特别;并没有集中放在一起;而是分多个地方存放的;
1.启动文件 xxxxxx_xx.S;有专门的文件夹存放,可以用MDK来复制一份,自己复制也行;反正都一样的;
2.xxxxx. h和xxxx.c文件;库文件里有一个地方存放着这二组文件,分别是inc和src;和外设有关的;就是我们最常说的库函数,大多数就是它们二个;
3.内核操作需要的文件;也是.h和.c;放在另一个地方,一个是支持IAR编译器,另一个是支持ARM(MDK);
4.还有几个项目必需的.h;如#include "stm32f10x.h";这个是所有.h文件的老祖宗;
1,2,4是通用的;
3和编译器有关;

刚开始没有必要计较那么多细节;如果有个模板就直接用;上面的库文件和库函数通常没有人会去修改它们;
这样能保持库相关文件的完整性.便于移植或升级编译环境甚至库;

如果准备使用库,涉及到的内容会多一些,要知道都是些什么文件,放在哪;
如果准备使用寄存器直接操作,这些库就没有必要全添加进来了;只需要定义寄存器的,中断的,内核的几个文件即可;

楼主:
启动文件中有md.s和md_vl.s;我一直分不清楚二个有什么区别.如何正确使用它们;
现在搞明白了;原来103RB用md;而100RB则使用md_vl;
vl的意思是超值的;性能和103主流的器件差不多,但价格便宜;

可实际上主流的103更超值更便宜;

楼主:
如果只是学习,不计较浪费时间,可以这些细节上纠结一番;
对未知的东西总是有些好奇;但大致搞明白后,这些就不值钱了;所以很多开发板或入门书等,直接跳过这些环节;直奔GPIO点灯;

楼主:
F103目前仍是ST的主打产品;但它的对手已经来了;
F3XX和F4XX;
一个性能明显超出很多,但价格也超出很多;这么丰富的资源必须跑操作系统,不然真的浪费;我私下估计这些器件的出现目标就是mini电脑;未来(也许3年5年后)的市场潜力巨大,
另一个价格差不多,相关的资源却有升级;

网友E:
菜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