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个运放电路

楼主(2013-01-02):
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这个电路好吗,如果微分电路的话,我仿真为什么结果是只有幅值衰减作用,没有相移?

楼主:
r3是下一输入级电阻,不用管那个

网友A:
你给的是什么输入信号呢,你这个只能放大交流信号吧

网友B:
R4太大了吧。。。。

网友C:
你为什么把他看做微分电路呢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D:
C1、C2,100mF??不可思议吧?

网友E:
我也曾经把它归在微积分电路里边,但事实证明我错了,我想你也错了,它只是对不同频率范围的信号有不同的放大做作用

网友F:
这是什么啊!没搞明白

楼主(2013-03-12):
引用 网友E:
我也曾经把它归在微积分电路里边,但事实证明我错了,我想你也错了,它只是对不同频率范围的信号有不同的放 ...

能仔细说说你的思路吗

网友E:
我也是一知半解,最好请高手来具体分析下

网友G:
微分与积分的移相作用有多大与元件参数和信号频率有着密切的关系。移相很小的话你用示波器能看出来吗?示波器能分辨的最小移相是多大?

网友H:
没看明吧

网友I:
把你要通过的频率使用阻抗计算下吧,当然你用的软件使用频谱分析仪接一下也是一个效果,电容再不同的频率下有不同的阻抗值,Z=1/jwC,在C固定的情况下,频率越高阻抗越小,与10M相比是远远小于,因此10M可以等同于开路,而电容的阻抗与输入阻抗比值小于1的情况下你得到的就是一个衰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