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搭建的正弦产生电路没信号输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03):
自激振荡的条件不满足

网友B:
楼主对振荡器的原理还没有搞清楚,照猫画虎而已。
这是文氏电桥振荡器。要开始振荡,首先必须使用双电源,或者加适当的偏置,然后把R58改大些,例如改成27k。
此电路产生的波形相当差,离正弦形状比较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振荡器的原理还没有搞清楚,照猫画虎而已。
这是文氏电桥振荡器。要开始振荡,首先必须使用双电源, ...

同意这个说法  感觉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振荡器的原理还没有搞清楚,照猫画虎而已。
这是文氏电桥振荡器。要开始振荡,首先必须使用双电源, ...

谢谢你的回复,我确实没有把文氏电桥原理搞清楚,我试着加了VCC/2 的偏置,把R58改成30K,还是仍然没有任何输出,到底是什么回事呢?电路要怎么怎么改,才能产生出比较好的正弦波呢?希望得到您的解答,谢谢!

网友D:
没见图!
RC振荡器要想获得比较好的正弦波,则自动稳幅控制很重要,否则失真很严重。

网友B:
楼主的图怎么不见了?

网友E:
你的电路图满足了正反馈,但是不满足AF略大于1。。既稳幅的环节有问题

网友D:
1、增益刚好满足理论值,但实际上元件总有误差,运放也不可能是理想运放,所以振荡不起来也就可以理解了。R58应比理论值稍大,也就是让增益比理论值稍大。
2、运放不可能输出范围超过电源。所以你的R60、R66接地有问题。可以这样改变:①R60改20K,②增加一个20K电阻接于9脚和VCC之间。③R66改2K,④增加一个2K电阻接于10脚和VCC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增益刚好满足理论值,但实际上元件总有误差,运放也不可能是理想运放,所以振荡不起来也就可以理解了。R ...

谢谢您的回复,我下周一去公司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