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的示波器显示速度很快,要如何慢下来?

楼主(2013-01-02):
大家好:

我在操作 Multisim 的示波器时发觉画面闪得很快,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画面显示平稳一点,或是慢动作播放,谢谢。

网友A:
multisim 有个图示器按钮(鼠标停在上面会显示一个"grapher" 的tip. 这个图示仪跟心电图的纸带一样, 能保存很长一段时间的波形.
如果非要让示波器显示稳定或者变化缓慢, 要么加上合适的触发, 要么调节仿真时间步长,让仿真速度慢如蜗牛.

网友B:
选择合适的时间分辨率和触发电平

网友C:
感觉最快最有效的是调节时间的量程

网友D:
选择单次触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