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挑战

楼主(2013-01-02):
最近跟师傅学习静电喷粉技术,师傅给我出了个题目:他说静电喷涂是在利用高压模块产生高压静电场(在喷嘴与杯子之间),喷枪的喷嘴部分(有一个电极针)接高压模块负极,粉末出来的时候由于高压电晕放电,使得粉末带负电,在距离里喷枪喷嘴20cm的正前方是不锈钢杯子,杯子接地,这样带负电的粉末会随着电场力运动到杯子上(主要作用力是枪口部分的喷出来的压缩空气),这时候杯子从地面吸收的正电荷多少决定了带负电荷的粉末喷涂到被子上的多少,和吸附的效果。
他说杯子接地吸收正电荷取决于带负电荷的粉末和杯子的导电效果等很多因素,是被动吸收正电荷来抵消粉末所带负电荷,这样吸附的粉末数量有时会达不到要求,如果有什么方法能增加杯子所带正电荷,那样吸附的粉末应该会增加,这时候他的问题来了:你准备怎么让杯子所带电荷变多,或者说直接产生足够的正电荷给杯子,而不是让杯子接地?
我想了半天是没想出来什么让杯子带正电荷的方法,你敢来挑战一下吗?呵呵

网友A:
静电喷涂是什么东西呀,我菜鸟,呵呵。不过既然有可以喷负的,那应该有可以喷正的呀。楼主,对吧?

网友B:
高压模块, 正接地, 可以正负极得到负电荷;
那么同样, 负接地, 不就可以在正极得到正电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电喷涂是什么东西呀,我菜鸟,呵呵。不过既然有可以喷负的,那应该有可以喷正的呀。楼主,对吧? ...

是一种表面加工处理的方式,可以理解为喷漆,只是比传统的喷漆效率高,吸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模块, 正接地, 可以正负极得到负电荷;
那么同样, 负接地, 不就可以在正极得到正电荷 ...

那么高压模块能直接与杯子接触吗?有危险吗?一个完整的电路是什么样的?
专业知识太弱,求指教斑竹大人

网友C:
不懂这个工艺,但是问下楼主,粉末的数量与电荷量成正比么?能用时间长短控制粉末数量么?

网友D:
to LZ:

既然是高压静电喷涂,则必须将工件串入回路。在此,高压电源负端接喷嘴,则正端需接工件(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这个工艺,但是问下楼主,粉末的数量与电荷量成正比么?能用时间长短控制粉末数量么? ...

因为粉末本身由于电晕带负电荷,所以我们也是跟版主一样想的,杯子所带的正电荷越多,吸附的粉末(负电荷),会越多,关键就是我们都不是电子出身,不知道如何做一个给杯子提供电荷的装置,有了这个就可以做您说的用时间长短控制粉末数量的实验。现在就是想求高人指点,之前也想在网上找人做,可是人家一听只要做一个,就不愿意做,说太简单不好收费,我们现在比较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 LZ:

既然是高压静电喷涂,则必须将工件串入回路。在此,高压电源负端接喷嘴,则正端需接工件(杯子) ...

现在喷粉的工艺,构成的回路是这样的,高压负端接喷嘴,正端接地,然后杯子接地,粉末喷涂过程中,粉末起到导线的作用,暂时连接喷嘴与杯子,这样形成一个短暂回路,当然这是我们乱想的,不知道成不成立,还求指导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现在的问题就是由于高压正端是通过接地与杯子连接的,所以杯子所带正电荷是被动的被粉末所带负电荷吸引的,我们就在想做一个产生正电荷的装置,这样就可以控制杯子带电量,控制粉末吸附到杯子上的效果,另外喷粉工艺已经很成熟了,网上相关资料也比较全,所以我们在想不让杯子直接接高压正端,而是通过地面,是不是出于安全考虑,求各位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现在的问题就是由于高压正端是通过接地与杯子连接的,所以杯子所带正电荷是被动的被粉 ...

"不让杯子直接接高压正端,而是通过地面,是不是出于安全考虑"
我想应该有这方面的因素, 想要这么改, 必须考虑安全方面的因素, 包括保护设备, 特别是操作人员人身安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喷粉的工艺,构成的回路是这样的,高压负端接喷嘴,正端接地,然后杯子接地,粉末喷涂过程中,粉末起 ...

通过地连接完全可以,但必须两者可靠接地。

网友C:
我提醒你一下,电容上的电压是与其存储的电荷量成正比的。前提是你的电容容量大小要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提醒你一下,电容上的电压是与其存储的电荷量成正比的。前提是你的电容容量大小要固定。 ...

谢谢,我们也想试一下电容提高正电荷的效果,能问一下,一个包含电容的完整电路构成需要哪些原件吗?使用220v交流电源,我们只有一些简单的关于电路的概念,具体的实施起来根部就不会,同时也害怕安全没保障,另外,坛子里有高人搞外协吗?sos

楼主:
真心感谢各位大侠的关注,本人一菜鸟中的菜鸟,实在是受宠若惊,我们现在最纠结的问题就是,有可以做实验的想法,但是缺少一个做实验的设备,这个设备就是一个包含高压模块(或者电容)的完整设备,主体上像一个控制柜,高压模块有外接触点,还要保证安全。
大侠们指条明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们也想试一下电容提高正电荷的效果,能问一下,一个包含电容的完整电路构成需要哪些原件吗?使用 ...

不是提高正电荷,是用电容测试电荷量。关键你只有1台,看你愿意出多少钱请人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提高正电荷,是用电容测试电荷量。关键你只有1台,看你愿意出多少钱请人做了。 ...

不知道你有认识的人可以推荐下吗?价钱可以商量啊,只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就行,呵呵,真心的,求介绍,谢谢啊

网友E:
还有这种工艺啊 mark

网友C:
我在你所在的地方可能没有关系网,你可以在坛子里问一下,这种专用的生产设备,做起来是非常贵滴。

楼主:
再次感谢所有人,谢谢你们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你所在的地方可能没有关系网,你可以在坛子里问一下,这种专用的生产设备,做起来是非常贵滴。 ...

大侠,我们这个地方没人会这个东西,你们那边有人会的话,也可以介绍一下的,现在物流很强大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