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电路里Q1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02):
不太常见,同相电压放大

网友B:
共****放大,频率多高?

网友C:
当下面的信号源输出为5V时,Q1正偏导通,Q2基极电位被抬升而导通;当下面的信号源输出为0时,Q1截止,Q2被R4偏置而截止。Q1在此用作电平转换,这样就能用0-5V来控制正负15V回路了。

网友D(点评):
回答的很好...比我们老师那会讲的好

楼主(点评):
忘了Q2的E极是接的负电压哈哈,要用Q1 off来 隔离0V的驱动信号才能让Q2截止。说的意思差不多吧

网友A:
若以Q1集极电位观察,当控制电压0~5V时,VQ1c为“-15~0 ”,显然电压幅度放大3倍。应以“同相电压放大”论,而非“电平转移”——更为贴切

网友E:
是电平转换/判断的作用,0~5V就以0.7V为高低的界线。

网友F:
电平转换吧!类似在单片机里用I/O口控制

网友G:
这是一个的n-JFET开关,q1和q2的组成的驱动器的作用是把ttl兼容逻辑命令O/C转换为适当的栅极驱动。
当O/C为低电平时,q1的e-b结截止,因此q1和q2截止。由于r2的上拉作用,D1反相偏置,这样r1使得栅极与沟道具有相同电位。因此,无论Vi是多少都有Vgs=0,所以开关重度闭合。
当O/C为高电平,q1导通,并使q2饱和,因此将栅极拉致接近-15V。当栅极电压处于这样一负值时,开关截止。
从而q1和q2的作用显而易见。

网友H(点评):
有2个疑问:1.Q2饱和是怎么来的?2.开关一直是截止的?

网友I:
Q1在此多余。

网友J:
汗,说的都是什么呀!!!Q1是限制Q2的输入电压用的,限电压而不限电流。要知道三极管为电流驱动型,输入电压达到0。7V就可以了,而在Q1的输入侧电压最大也就能达到Q1的结电压(因为结电压对地),所以Q1的输出最大也不会超出1V(具体多少要看资料)而输入多余的电压则做用在R3两侧,Q2的输入电流由R3两侧电压除以R3的值(暂时忽略R4电阻及Q1基级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下面的信号源输出为5V时,Q1正偏导通,Q2基极电位被抬升而导通;当下面的信号源输出为0时,Q1截止,Q2被R ...

真相在5楼就出现了,为何视而不见????我觉得5楼回答的再好不过了,每个点都讲到了。关键就在有个-15V,如果是地,Q1就不用了

网友I:
由于Q2发射极接 -15V, 如果没有Q1输入0V时,Q2也无法截止总是导通。Q1的作用就是把 0V  --->  -15V,  使Q2可以截止。 11楼看错啦。“关键就在有个-15V,如果是地,Q1就不用了”。

楼主:
正解就是这么简单哈!我就是忘了Q2的E极接的是负电压。所以0V的驱动信号要用截止的Q1来隔离掉 才能让Q2 off掉。

网友K:
0V的驱动信号要用截止的Q1来隔离掉 才能让Q2 off掉

网友L: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Q1,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因为Q2有个-15V,如果不加Q1,那么Q2会一直饱和。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若以Q1集极电位观察,当控制电压0~5V时,VQ1c为“-15~0 ”,显然电压幅度放大3倍。应以“同相电压放大”论 ...

你的3倍说法是本身就是当输入电平处于两极端的(饱和和截止状态)下得到的。
在二个非线性极端区怎么会是放大状态呢?
那么我输入0-1V时,输出也是-15V-0,是不是你就认为放大倍数是15倍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M:
你的3倍说法是本身就是当输入电平处于两极端的(饱和和截止状态)下得到的。
在二个非线性极端区怎么会是 ...

这么说,Q1的作用是为了把0~5V开关信号幅度放大成3倍开关信号——“-15~0V”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你的3倍说法是本身就是当输入电平处于两极端的(饱和和截止状态)下得到的。
在二个非线性极端区怎么会是 ...

这个不需要争论了。
注意lz的电路:Q1发射极输入为数字脉冲信号。放大论明显站不住脚。

网友H:
你们能不能分析一下上面的栅极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