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3-01-02):
我想请教一下,在STM32的16条外部中断线里面,拿EXTI_LINE0来说,所有的P0端口都接入了这个中断线,然后我看到有下面这样的函数来配置哪个P0口设置为中断入口:
void SYSCFG_EXTILineConfig  ( uint8_t  EXTI_PortSourceGPIOx,
  uint8_t  EXTI_PinSourcex
)
Selects the GPIO pin used as EXTI Line.

那如果我同时需要PA0和PB0两个都配置为中断呢?是不是不能这样配置啊?还是只要把上面函数写两遍,把PA0,PB0都配置一遍,然后再中断入口函数里面读取状态寄存器进行区分就行了呢?
新手求解答

楼主:
高手们,稍微知道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们,稍微知道一下吧~~~

PA0-PF0被映射到同一条外部中断线的的,同一组里只能有一个GPIO口被设置成外部中断

网友A:
具体可以看参考手册里AFIO_EXTICR寄存器那一块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