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算这个PWM电路占空比

楼主:
VI 是较低频的正玄波,如 100hz,其瞬时幅度大小为VI。                     VTR 是叫相对较高频率的三角波 ,如 1K hz,  其峰值为 VM

书上说这种情形产生的PWM波 占空比 为 VI/VM (换成百分比),小弟不懂这个结果是如何得出的,麻烦哪位帮忙讲讲,谢谢了

网友A(2013-01-02):
VTR的一个周期里面,VI若可以视为不变,那么占空比才是VI/VM 。
你的两个频率相差不是那么大,无法在三角波的一个周期中将VI视为不变。

网友B:
哥们!这不是变频器的PWM波发生器吗,VI应是可调节的,调节VI的幅值可改变PWM波的宽度,VI越大,PWM越宽。VI越小PWM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