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一个板看看

楼主(2013-01-02):
这是刚进公司时头给我的电路板,上面很多的过孔
看了好久也没明白为什么打这么多的过孔,照的不
是很清楚,听说是国外的人画的。

TCU电路板

TCU电路板

网友A:
通孔跟
散热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孔跟
散热孔

元器件的后面可以理解为散热孔,但是到处都是过孔,的确不能明白。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測試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測試孔

其实板子的内容很简单,测试孔只能针对相对重要的位置打孔。

网友A:
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网友C:
是接地的孔吧

网友D(2013-03-25):
这个板子怎么那么熟悉,,,感觉像是驱动步进电机的

网友E:
这么多孔都是通孔,走线的空间不是很挤了?

网友F:
可能是低层和顶层的地用过孔连接.

网友G:
应该是接地孔,减小到地的阻抗呗,增加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性

网友G:
工业控制的板子这些应该是很普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