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四块小板(2X2CM), 想共用同一个电源, 把这四块板给串起来的最好的办法(接口)是什么?

楼主(2013-01-02):
新手请教各位, 有四块小板(2X2CM), 想共用同一个电源, 把这四块板给串起来的最好的办法(接口)是什么?

网友A:
用普通的插针不就行了吗

楼主:
普通的插针 只能从电源连到一块板上呀, 板和板之间还要再用插针, 那每块板上就要有四个插针了, 2个接进来, 2个接出去, 我是想找个每块板上只要2个连接点的, 最好不要有过孔的, 相当于把4块板串联起来的办法.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