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矩阵键盘控制LCD图片和汉字的显示/关闭,这关闭怎么做?

楼主(2013-01-02):
我用取字模软件,编程让LCD显示一句话,通过矩阵键盘按键来控制这句话的显示和关闭消失....我不懂,这个关闭消失到底怎么弄?
请各位帮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A:
关闭消失可以:
1、清屏,或者
2,在原来的这句话位置写入同等个数的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消失可以:
1、清屏,或者
2,在原来的这句话位置写入同等个数的空格 ...

好的,先试试第二种方法...第一种方法的清屏,会影响到LCD屏幕上显示的其他图像汉字么?会不会一清屏就所有图像都没了?

网友A:
是的,
用方法2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用方法2最好!

嗯,谢谢了,用第二种方法已经成功了...

网友B:
呵呵,过来串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