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STM32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1-02):
为什么插上去STM32那,显示不了设备,和FLASH大小的,还有就是下载不了程序的,FLASH

网友A:
应该是这个STM32 ST-LINK Utility的版本太老了,不认识这颗STM32芯片。解决办法是下载最新版本的软件,也可以考虑下载最新版本的STVP软件。

虽然老软件不认识这颗STM32芯片,但Device ID、Revision ID都读出来了,说明硬件是好的、芯片找到了。

楼主:
那是最新的了,为什么不能下载呢

网友B:
你怎么不在MDK中直接仿真下载看看,那个只要配置好仿真器,仿真看看,就清楚了。
STLINK一般适合调STM8,调32有时速度慢,容易死机,,
我一般用JLINK调试,从来没出过什么32调试问题,,JINK也不贵,方便的很。。。建议换JINK..

楼主:
STVP,下了这个还是不能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VP,下了这个还是不能下载

这颗STM32芯片不是STM32F1XX,应该选其它型号。如果没有弄错,应该选STM32F303。

另外,我的STVP v3.2.7应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