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端稳压块LM7808的问题

楼主(2013-01-03):
问题:
1、耗散功率PD的定义PD=(Vin-Vout)*IO即如果输入电压(对地)是35v,输出电压(对地)18v,输出电流IO=0.1A,则PD=(35-18)*0.1=1.7W,正确吗?
      (还是理解成PD=XX*IO,其中XX为LM78XX中的XX值)

2、输入\输出压差VDrop的理解:从LM7808手册图1来看,VDrop在测试条件是定值约2v,在实际应用中测试LM7808的一脚输入与2脚输出的压差约为2.5v,所以我认为手册VDrop是指输入电压(对3脚)、输出电压(对3脚)之差。但从图2中,VDrop能达到30v,与前面理解相矛盾,希望给指点。

网友A:
A1:功耗计算:输入输出压差×输入电流。
A2:最小输入压差必须满足,为保证输入电压变化或纹波的影响还必须留取余量,这是2.5V压差的由来,2V是器件本身的限制,0.5V是最小余量。最大压差则由器件的内电路设计决定。

网友B:
1.赞同“耗散功率PD的定义PD=(Vin-Vout)*IO”。一,Io/Ii 仅差数个毫安;二,一般参数没有定义Ii 的
2.“VDrop”一般作“最小允许压差2V”理解,它与“InVol"一般作“最大允许输入电压30V”不是一回事儿,毫无矛盾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赞同“耗散功率PD的定义PD=(Vin-Vout)*IO”。一,Io/Ii 仅差数个毫安;二,一般参数没有定义Ii 的
2.“ ...

感谢!
还有个问题需要确认:如下图,当Q1导通后LM7808的输出被稳压管提升为18v,此时可否认定此刻LM7808耗散功率PD=(VI-18V)*IO,还是PD=(VI-8)*IO?

先不考虑占空比问题

网友A:
只跟实际输入输出压差有关,跟器件本来的输出无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还有个问题需要确认:如下图,当Q1导通后LM7808的输出被稳压管提升为18v,此时可否认定此刻LM7808 ...

根据电工原理中关于功率定义,PD≡(V1-V2)*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跟实际输入输出压差有关,跟器件本来的输出无关。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