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Gerber文件

楼主(2013-01-03):
在学着自己审查PCB,Gerber文件,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开解,谢谢。

请问是不是板子的阻焊层(阻焊开窗)一定比线路层开窗大或者一样大?如果阻焊开窗比线路开窗小了,是不是不能做板子了?
在这里我添加附件截图;蓝色为阻焊层(阻焊开窗)/浅红色为线路层(线路开窗)/浅绿色那层为钻孔层(我用线路层/阻焊层/钻孔层,3层结合在一起了)

网友A:
开窗小板子也能做
只不过焊盘会小些的
开窗大小最好是选择单边比焊盘大0.1MM就好

网友B:
是要比焊盘大点,软件自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