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leep下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13-01-03):
小弟用的是pic10f200,io有电平变动唤醒功能,设计是当io有变化时唤醒,进行操作,然后进入sleep,等待下次唤醒。但使用了看门狗后,sleep后看门狗一溢出就唤醒,请教应该怎么办?另:看门狗溢出后会直接reset重新执行程序还是执行sleep后面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

有什么办法sleep的时候不让看门狗捣乱吗

网友B:
我在pic12f675的睡眠唤醒上也遇到相同问题,也是端口电平变化唤醒,最后没办法,弃用了看门狗。开发工具pic kit3, c编译器是HITECH picc 9.80。我猜测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B:
参考yewuyi发表于 2011-7-12的回答------------------------

任何一种芯片,如果开启了内部的硬件看门狗,则看门狗溢出后自然会唤醒MCU。
对于设计来说,一般是在看门狗非溢出时进入睡眠,等待一段时间后看门狗溢出唤醒,判断各项数据是否需要处理,如果不需要处理,则再次进入睡眠,可以尽量把看门狗溢出时间设置长一点。
如果不需要这个,则可以在熔丝位设置中关闭看门狗,这个在烧写芯片时配置。

网友C:
有些型号的配置选项支持休眠时自动禁止看门狗的,
如PIC12F1822

网友C:
PIC10F320较合适,RAM、Flash程序空间和引脚都一样的,且支持 WDT enabled while running and disabled in Sleep

网友D:
有的芯片可以再休眠时候禁掉看门狗的

网友A:
可以在软件上判断是否是看门狗复位来决定程序怎样运行,具体看运用,不一定都需要在休眠时看门狗停止。

网友E(2014-03-23):
引用 网友C:
PIC10F320较合适,RAM、Flash程序空间和引脚都一样的,且支持 WDT enabled while running and disabled in  ...

你好,我想请教你这款单片机使用什么C编译器?我使用PICC9.83代码明显运行异常,XC8也是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怀疑是开发环境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