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打印机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打印出字符的,不了解,求大侠帮忙指点!!!

楼主(2013-01-03):
微型打印机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打印出字符的,不了解,求大侠帮忙指点!!!不知道微型打印机是怎么工作的,以及如何实现数据打印?求帮忙指点具体一点的,谢谢!!!

网友A:
你的问题也太大了。。。楼主还是换个方式问吧,最起码要具体一点,。,,

网友B:
原理和复写纸一样;用力!一个点一个点打击出来的;有小电机;
你需要关心的是相关的驱动程序,生产厂家会有详细的资料;不复杂;

网友C:
找找针式打印机工作原理,相信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也太大了。。。楼主还是换个方式问吧,最起码要具体一点,。,, ...

我现在就是电机已经驱动,在TFT液晶屏上也可以显示都正常,我现在就是想把储存的数据通过微打打印出来,电机驱动已经做好,汉字字模代码以及各种字符字模代码都有,打印机一行有384dots,我想打印出一个汉字应该怎么办?没有弄过打印机能不能有个类似的代码参考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那你得看你控制的对象,打印机的型号和使用说明。。。也得看打印机打印原理 ,,,

网友B:
不会把,打印机有驱动程序的;有接口的,内部控制不用你操心;电机的控制也不用你操心;
楼主想偏了,想把打印机内部的控制和驱动系统全部抹掉自己操纵它;
例:
你发一个信息过去,让打印机换行;打印机自己会干的;
你再发信息让它打印字符(英文和数学都有对应的编码);它自己会打印的;
如果是汉字,有可能要用另一种模式,你发字库点阵过来,它当成图形直接来处理;
这些协议都是固定不变的;你要知道协议是你目前唯一能做的;必须!

20分我要一半;另一半楼的兄弟们分了;

网友B:
打印机的原理你不用操心;但你要看打印机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D:
楼主是指驱动打印机芯吧。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一般都是先送点行数据(384dot),然后再驱动步进电机走一点行,这样一直重复到打印完整个字模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指驱动打印机芯吧。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一般都是先送点行数据(384dot),然后再驱动步进电机走一点 ...

嗯 就是啊 我现在用的是FTP-628MCL101  现在程序可以让电机走一行,就是不明白送点行数据怎么实现,比如我想打印出一个“里”字,我也有他的点阵信息,(24X24)的,(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E0, 0xFF, 0x07, 0x20, 0x08, 0x06, 0x20 ,
    0x08, 0x06, 0x20, 0x08, 0x06, 0x20, 0x08, 0x06, 0xE0, 0xFF, 0x07, 0x20, 0x08, 0x06, 0x20, 0x08 ,
    0x06, 0x20, 0x08, 0x06, 0xE0, 0xFF, 0x07, 0x20, 0x08, 0x06, 0x00, 0x08, 0x00, 0x00, 0x08, 0x00 ,
    0x00, 0x08, 0x0C, 0xF8, 0xFF, 0x03, 0x00, 0x08, 0x00, 0x00, 0x08, 0x00, 0x00, 0x08, 0x00, 0x00 ,
    0x08, 0x30, 0xFC, 0xF7, 0x0F, 0x00, 0x00, 0x00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送,怎么实现数据的加载,一行有384点,我每行怎么送数据,就是这个不明白!!!求帮忙谢谢各位好心人,没有弄过这个东西,迷茫。。感谢各位。。。

楼主:
我爱你们。。。。

网友D:
24X24的点阵,你可以每次送24点,即24/8=3个Byte的数据,跟住走一点行,重复这样24次,不是可以送完啦。

网友D:
打印头固定是384dot的,所以你送完24点后,剩下的360dot你要用0x00来填充。

网友E:
新人来插个嘴,不知道LZ的打印机是什么型号,以前做过Epson M-150 II 的驱动,是有点难度。这个机芯完全没有什么控制芯片,需要靠自己读取信号口线的状态,按照说明书的描述判断打印头的位置,然后按照正确的时序给打印针头送信号,这样才能出字符。稍微有点偏差,出来的都是一坨黑。不过当时是照着网上的例程做修改,所以难度不大。
LZ请先按照所用打印机型号,在网上搜索下,应该常用的型号都有人写过驱动的。看明白了再着急改改呗

网友F:
程序方面的话
打印机本身 就是个单片机
收到指令1执行1 收到2 执行2
至于物理机械上的结构,有待考察

网友G:
热敏打印机?什么打印机都不说,怎么写程序,怎么打?

楼主:
FTP-628MCL101 这种单片机 弄不出来!!!

楼主:
FTP-628MCL101 这种热敏打印机 弄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