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085可以不加外部复位电路吗

楼主(2013-01-03):
SH79F085可以不加外部复位电路吗

楼主:
内部复位电路是否可以可靠复位呢?

网友A:
可以不加外部复位器件,内部复位很可靠的。

网友B:
可以不加,用作IO

楼主:
数据手册上说低于3.1或是4.3V供电就复位,哪我的供电电压是3V多少伏会复位呢?

网友B:
3.1V只是一个LVR电压

楼主:
神马意思?

网友B:
就是如果不开的话,供电电压要到更低才会复位。

楼主:
大概多少

网友B:
要到2.1V左右吧

网友C:
最好搞一下外部复位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网友D:
兄弟, 如果實際應用中VDD 電壓真的會那麼低, 還是要系統評估各功能模塊都得正常喔!!!

楼主:
这么多繁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