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非因果系统不可物理实现?

楼主(2013-01-03):
谁能告诉一下,thanks??我看了很多资料都只说不能实现,没有给出原因,这真是让人太恼火了,
有一个高手说  :
称一个系统是物理可实现的,系指该系统的传递函数【是拉普拉斯变化下的、从系统输入信号到输出信号的数学关系式。在数学形式上表现为一个有理函数,或者说式一个分子分母都是多项式的分式】分子的阶数【分子多项数的最高幂次】不超过分母的阶数【分母多项数的最高幂次】。

和时域中t<0 h(t)= 0有什么对应关系吗??

网友A:
不会百度 google么?
百度上“因果系统 (casual system) 是指当且仅当输入信号激励系统时,才会出现输出(响应)的系统。也就是说,因果系统的(响应)不会出现在输入信号激励系统的以前时刻。 ”
因果系统是指因在前,果在后,即有输入之后才有输出,时间上有先后关系。非因果系统就是先有输出再有输入,当然不能实现了。先有儿子,后有老子,就是非因果系统,没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百度 google么?
百度上“因果系统 (casual system) 是指当且仅当输入信号激励系统时,才会出现输出( ...

                  ls没理解我的意思。你回答的那篇链接的blog 上都说明白了,我想问的,是
1、称一个系统是物理可实现的,系指该系统的传递函数【是拉普拉斯变化下的、从系统输入信号到输出信号的数学关系式。在数学形式上表现为一个有理函数,或者说式一个分子分母都是多项式的分式】分子的阶数【分子多项数的最高幂次】不超过分母的阶数【分母多项数的最高幂次】。和时域中t<0 h(t)= 0有什么对应关系吗??
2、从严格的证明上怎么证明的?
3.为什么物理上不能实现,你说的只是因果系统的定义。

还有一个问题,我说明一下,不要乱指责别人,google 百度我都用烂了,都找不到答案,才来提问的,以后不要乱给别人贴标签。

网友B:
to LZ:

首先,“有理”(分母阶数不小于分子阶数)传递函数所构成的系统必为因果的,这可以通过部分分式方法求得相应的模型,故可“物理”实现的。但是,因果系统则未必对应于一个“有理”传递函数,其仅规定系统输出只由当前和以前的输入或状态所决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LZ:

首先,“有理”(分母阶数不小于分子阶数)传递函数所构成的系统必为因果的,这可以通过部分分式 ...

受教,但是我还有些疑问没解决,
分母阶数不小于分子阶数
那如果超过了,就真的对应的是非因果系统吗?可证明吗?

还有,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模型,比如说微分器i = du/dt 输入u 输出i ---> I(s)=sU(s) --> H(s)=I(s)/U(s) = s,如果u = sin(wt) ,则i = cos(wt) 在t = 0时,u = 0,i=1,没输入有输出,这不是一个非因果的吗?但是还是可以实现的啊?

网友C:
这个好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复杂啊

不复杂,只是板书有点乱,显得复杂: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教,但是我还有些疑问没解决,
那如果超过了,就真的对应的是非因果系统吗?可证明吗?

再百度一下 http://forum.book.sina.com.cn/thread-2495960-1-1.html

补充一下: 微分器是不是非因果系统?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要看微分的定义是 du/dt=u(t+△t)-u(t) 还是du/dt=u(t)-u(t-△t)。如果是du/dt=u(t)-u(t-△t),你看看,t=0,那么t-△t是什么时候?能实现么? ......  如果是微分的定义是 du/dt=u(t+△t)-u(t),.....
分析问题,从最原始的最直接的定义和物理的角度去判断,就很清楚了。本问题中就是从时间上去考虑。  从拉普拉斯变换的角度对不对?那你得先找本信号与系统或自控原理的书上细细研究一番,拉普拉斯变换的一些定义和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百度一下 http://forum.book.sina.com.cn/thread-2495960-1-1.html

补充一下: 微分器是不是非因果系 ...
du/dt=u(t+△t)-u(t)

它俩不想等吧是不是少了个分母,和极限。
要看微分的定义是 du/dt=u(t+△t)-u(t) 还是du/dt=u(t)-u(t-△t)

我认为它们是等价的,如果等式右边补上分母的话。:D
如果是du/dt=u(t)-u(t-△t),你看看,t=0,那么t-△t是什么时候?

t<0时,没信号输入,不是u(t) =0 吗?这样单边和双边拉普拉斯变换的性质是相同的,可以用微分积分的性质。我上面的式子
I(s)=sU(s) --> H(s)=I(s)/U(s) = s

应该是没错吧?那按照先有输入,后有输出的定义,微分器不是一个非因果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百度一下 http://forum.book.sina.com.cn/thread-2495960-1-1.html

补充一下: 微分器是不是非因果系 ...

其实我对那位作者从理解的角度解释的非常生动形象,但是

书上都是这么说的:称一个系统是物理可实现的,系指该系统的传递函数【是拉普拉斯变化下的、从系统输入信号到输出信号的数学关系式。在数学形式上表现为一个有理函数,或者说式一个分子分母都是多项式的分式】分子的阶数【分子多项数的最高幂次】不超过分母的阶数【分母多项数的最高幂次】

这个东西组后没给出详细的证明,怎么推导过程没出来,也最终只停留在感性的理解层面上,感觉真的很遗

憾。

我感觉作为一个搞工程的人,不但能感性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要有合理的推导过程,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俩不想等吧是不是少了个分母,和极限。

我认为它们是等价的,如果等式右边补上分母的话。

du=u(t+△t)-u(t)吧 小问题

du=u(t+△t)-u(t)  和du=u(t)-u(t-△t)等价? t<0,u(t)=0? 岂不是零时刻之前有输入,那还是什么非因果啊! 开天辟地之前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啊。t=0是个奇异点。只有u‘(t)|+,没有u’(t)|-。

du=u(t+△t)-u(t)  : t时刻时,不知道未来之u(t+△t)。
du=u(t)-u(t-△t)  : 当前输出与未来输入无关,只有前面的时间有关,所以是因果系统。至于具体的物理的微分器是什么,自己想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对那位作者从理解的角度解释的非常生动形象,但是

不是搞笑么,那位作者说了,自己是学数学的,研究生毕业才搞清楚什么是因果系统。 天天玩公式,玩证明,玩推导,那他还是不懂啊。 没有直觉、感性的基础,再推导也就像在浮土上建大厦,建好了看一看,然后还是要倒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u(t+△t)-u(t)吧 小问题

du=u(t+△t)-u(t)  和du=u(t)-u(t-△t)等价? t
du=u(t+△t)-u(t)  和du=u(t)-u(t-△t)等价? t<0,u(t)=0?

等价我说的是
我认为它们是等价的,如果等式右边补上分母的话。

t < 0 没输入,在数学上怎么表达,不是u(t)= 0 t< 0 ? 那这样按照导数的左右导数定义,u‘(t)|+,u’(t)|-都存在的,然而u‘(t)可能是不存在的。请挑错误?:) :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搞笑么,那位作者说了,自己是学数学的,研究生毕业才搞清楚什么是因果系统。 天天玩公式,玩证明, ...

那你的意思是说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没任何实际意义了?再说了,请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感性理解完了,作为一个搞工程理论的的人,还得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并没有否定感性理解,很重要,只是感觉很可惜作者没在进一步的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价我说的是
t < 0 没输入,在数学上怎么表达,不是u(t)= 0 t< 0 ? 那这样按照导数的左右导数定义,u‘ ...

因果系统、能否实现是个物理问题!我们讨论的是物理问题!
至于数学上,什么说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果系统、能否实现是个物理问题!我们讨论的是物理问题!
至于数学上,什么说都行。
...

对啊,物理上能行的通的,数学上说的通才可以啊,?我只见过数学上说的通的,物理上才能实现,没见过数学上证明本来就矛盾的,还能在物理上实现。
所以说,数学上是能说的通的,才能更加的知其所以然,也才能量化处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是说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没任何实际意义了?再说了,请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感性理解完 ...

我很奇怪,一个已经理解的东西还要什么推导?
不理解的东西才要通过理论或实验去理解。
真正的理解问题才是目的。理论推导只是手段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奇怪,一个已经理解的东西还要什么推导?
不理解的东西才要通过理论或实验去理解。
真正的理解问题 ...

理解的一定对吗?就像几百年前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样?感性理解是非常容易就能理解了。后来怎么样,这不是血的教训吗?
有时候感性的理解并不那么靠谱?感性的理解才是手段而已,就像大自然,你只能去理解他,而用理论推导证明、、、一切的数理手段就能深刻的了解它,而不停留在表面,然后才能改造它,适应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物理上能行的通的,数学上说的通才可以啊,?我只见过数学上说的通的,物理上才能实现,没见过数学 ...

科学研究的路线:
物理世界------
抽象到-> 数学世界----再具体到->物理世界。

抽象就是个建模过程,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知道不是那么容易。
具体就是回归到物理,解释和实现的过程,其实更复杂。
从来就没有数学和物理完全一一对应的说法,抽象和具体的两个过程就是进行取舍辨别,试图一一对应的过程。

哪有“数学上说的通的,物理上才能实现,没见过数学上证明本来就矛盾的,还能在物理上实现。” 不对应,矛盾的地方多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奇怪,一个已经理解的东西还要什么推导?
不理解的东西才要通过理论或实验去理解。
真正的理解问题 ...

你知道吗,现在大学老师向我们老师讲课都是你说的这种方法讲课?

你认为要是就这样教授学生中国以后有希望吗?只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当然能理解很好,但是不是多走一步

是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科学研究的路线:
物理世界------抽象到-> 数学世界----再具体到->物理世界。

哪里矛盾,请祥指?
物理世界------抽象到-> 数学世界----再具体到->物理世界。
如果数学世界哪一环节都错了后面的还能走吗??所以必须要保证数学环节是对的啊?我说的没矛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解的一定对吗?就像几百年前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样?感性理解是非常容易就能理解了。后 ...

或许某一天,发现,只有心“心”才是宇宙的一切,吾心即宇宙。

唉,这个问题太复杂,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某一天,发现,只有心“心”才是宇宙的一切,吾心即宇宙。

唉,这个问题太复杂,不说了。 ...

呵呵,非常感谢和你的交流!!!我发现怎么就我们两个在这里争吵呢??

呵呵,最后提醒一下,不要走唯心主义哲学道路额,。。。呵呵或许,我也在犯某中,哲学主义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矛盾,请祥指?如果数学世界哪一环节都错了后面的还能走吗??所以必须要保证数学环节是对的啊?我说 ...

数学问题本质就是人的问题,人的大脑的思考能力的问题,人常常出问题,看看科学史,数学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学问题本质就是人的问题,人的大脑的思考能力的问题,人常常出问题,看看科学史,数学史吧。 ...

所以说就出现了,所谓的数学史上的各种危机吗,不都被解决了吗?数学也是在发展的。。。我相信它越来越是客观的,与人的主观是无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受教,但是我还有些疑问没解决,
那如果超过了,就真的对应的是非因果系统吗?可证明吗?

没这么说,只是如此将对输入有某些限制,如不能突变。对于简谐信号,讨论的是稳态,所以不存在非因果关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学问题本质就是人的问题,人的大脑的思考能力的问题,人常常出问题,看看科学史,数学史吧。 ...

脑力谁知道它有多大??说敢说他有多大???所以说出现了,各种数学危机,呵呵,最后不都被解决了吗?人的脑力是非同一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这么说,只是如此将对输入有某些限制,如不能突变。对于简谐信号,讨论的是稳态,所以不存在非因果关系 ...

那我对微分器,输入一个斜坡信号 u = kt(t > 0),t<0,u = 0, i = k ,t = 0 时,u = 0,i = k,这样的话系统

也是一个非因果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对微分器,输入一个斜坡信号 u = kt(t > 0),t

首先,你所给出的是个纯粹的数学模型,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因为其输出是个阶跃函数(非连续)。虽然如此,但其还是个因果系统,即 t = 0+ 时 I = k 是由于 t = 0+ 时 U 已开始以斜率 K 上升。

现实中的相关实现不可能输出阶跃函数,即非纯“微分”的。

网友D:
不会百度 google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啊,物理上能行的通的,数学上说的通才可以啊,?我只见过数学上说的通的,物理上才能实现,没见过数学 ...

赞同AD797和HWM的观点  数学上说得通的  现实世界中才能实现  应该说是才有可能实现  但是未必就一定能实现

不过公式看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同AD797和HWM的观点  数学上说得通的  现实世界中才能实现  应该说是才有可能实现  但是未必就一定能实 ...

对啊,这不和我的观点一样吗?才能不是一定能,而是可能。我是说的才能,而不是一定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所给出的是个纯粹的数学模型,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因为其输出是个阶跃函数(非连续)。虽然如此 ...

那自控原理里面的,斜坡信号哪里来的?还有,在自控里面那个连续信号离散后的零阶保持器 1(t+T)-1(t),不就是两个阶跃函数

相减吗?阶跃函数,经过积分器不就是斜坡函数了吗?这不是物理上能实现吗,怎么说不能实现呢?
t = 0+ 时 U 已开始以斜率 K 上升。

但是此时,仍有u(t)=0,而i = k,不就是未有输入,已有输出吗?按照因果系统的定义,不就是一个非因果系统吗?

网友F:
首先膜拜楼上诸位大神。
其次说一下我的观点。
1. 从时域上来说,若一个系统是反因果,那就是先有输出再有输入,或者说是先有lz再有lz他爸,或者说“时空旅行”就能成真。因此,虽然可以说这是一个物理问题,但这是一个即便是顶尖物理学家也搞不定的问题——时间能倒流吗?不如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吧。虽然我赞同lz所说要尽量从理论搞明白,但就这个问题来说,还是留给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吧。
2.再说lz所说的微分器的问题,lz你完全搞错因果的定义了。因果是说在某一时刻之前输入为0,输出为0,而不是某一时刻输入为0,输出为0。你的微分器虽然在某一时刻点输入为0,但在该时刻前输入并不为0。
3.最后说说有理函数和分子分母阶次的问题。虽然我也没有严格证明过,不过我和你同样思考过这个问题,下面的分析也许能作为你证明的起点:
以离散信号为例,连续信号可类似分析。
H[z] = sigma(h[n] * z^-n)
作为因果系统,n < 0 时h[n] = 0
因此
H[z] = h[0] + h[1] * z^-1 + h[2] * z^-2 + ...
将上式右边写成分式,
直观上可以观察到,分子分母阶次必符合lz所说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自控原理里面的,斜坡信号哪里来的?还有,在自控里面有一个保持器 1(t+T)-1(t),不就是两个阶跃函数

...

“自控原理”是个理想数学模型,现实与其并不是一回事儿,其实“理论”很多都是经过理想化后简化近似的。

在此 t = 0+  时已经不是简单的 U = 0 了,含有了附加信息——即按斜率 k 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膜拜楼上诸位大神。
其次说一下我的观点。
1. 从时域上来说,若一个系统是反因果,那就是先有输出再有 ...

除了第一点,让我感觉你有点指名道姓的骂人之外。后两条简直太棒了,非常感谢,如果过按你的定义,我就

能从数学角度理解了,对于上面我构造的两个的原函数,现在可以把它的定义域放到t为, - 无穷到 + 无穷来

看了,那么在t = 0 这一点是个奇点没有导数挖去此点,其实可以认为 t  < 0 时刻u(t) = 0;求导 i =

0;t>0时,u(t) = kt 而i = k 此时,应该是先有输入,后有输出,完全符合你所说的定义,然后系统就是一

个因果系统了。尤其第三条,终于给了我一个满意的答案,真是太感谢了。。。:handshake

网友G:
膜拜诸神

网友H:
想数学推导,首先就是建模,模型的准确性以及简洁性正是对物理实际的理解。实际的系统大多数是非线性的,线形只是在某些条件下的简化。数学固然能解决好多问题,但是若第一步模型就不正确,计算再正确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控原理”是个理想数学模型,现实与其并不是一回事儿,其实“理论”很多都是经过理想化后简化近似的。 ...

自控原理里面的,专门讲的把连续信号转化成离散信号,然后加的一个零阶保持器这个装置,你却说这是一个理

想化模型,你是说不存在这个装置,还是说现实的这个装置对这个数学模型的近似?咱们先说明这个问题。我还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阁下学没学过自控原理?
“自控原理”是个理想数学模型,

你上来就说这个让我很难接受,其实我感觉自控原理已经很接近工程应用了。教我们工程近似,虽然说比较浅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数学推导,首先就是建模,模型的准确性以及简洁性正是对物理实际的理解。实际的系统大多数是非线性的,线 ...

因果系统和线性非线性没什么关系吧?应该不分的吧?虽然说我上面举的例子是线性系统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百度 google么?

请看我对二楼的回答。谢谢。

楼主:
我要结贴了非常,再次感谢和大家的交流,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H:
搞纯理论的真是蛋疼,说也说不清

楼主:
我有点后悔了,真不应该结此贴,应该让更多的人来讨论一下,或许有更好的更新颖的想法无论对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控原理里面的,专门讲的把连续信号转化成离散信号,然后加的一个零阶保持器这个装置,你却说这是一个理
...

可以告诉你,《自控原理》中的所有理论几乎都是理想模型,这点毋庸置疑(甚至《电路分析》都是如此),因此别过于当真。

谈到“采样”,你可知道有个“孔径”?自然,这不会在“采样定理”中反映出来,但那却是现实。

至于你问我是否学过《自控原理》,你说有回答你的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告诉你,《自控原理》中的所有理论几乎都是理想模型,这点毋庸置疑(甚至《电路分析》都是如此),因 ...

大侠,抱歉,我刚才问的问题过激了,请见谅。

但是我刚才想了一下,为什么说斜坡信号现实不能实现?不能从刚才的泛泛的来说,我先用一个直流恒压电源,

然后经过一个积分器,输出的不就是斜坡信号不就出来了吗?这不就实现了吗?

网友I:
太复杂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侠,抱歉,我刚才问的问题过激了,请见谅。

你仔细观察这个输出信号真的是理想的斜坡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仔细观察这个输出信号真的是理想的斜坡信号吗?

嗯,如果把所有的干扰都忽略掉,我相信它就是一个斜坡信号。
我想说一下,因果系统上面那些东西我都是想从理论上来讨论的,不是一会理论,一会实际,可能是我一直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实际中肯定都是达不到理想模型的,但是讨论这些因果系统的定义什么的,我们都一直都在理论的高度来讨论实际上能不能实现,所以请大家不要混

淆。从理论的角度来讨论,只要逻辑形式推理正确,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不受现实条件的约束的吧。就比说我们讨论的因果系统的定义,即实现。

      比如说,相对论是正确的,理论上当我们达到光速的时候应该是可以穿梭到未来的,但是现在的实际水平中,是不可能实现的,首先来说人就很难承受那么高

的速度,所以说实际能不能实现不影响理论的讨论,而因果系统的定义,前人已形成理论,所以我认为是可以从理论的角度来讨论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要说的是,下面的这个东西也应该是从理论上来说的吧?如果它要是也没说清楚是从理论上来说,或是从实际中来说的话,我想我问的这些问题

全都是不成立与没意义的。如果它说要是从理论上能说明下面的话是正确的话,我们的讨论是有意义的。
称一个系统是物理可实现的,系指该系统的传递函数【是拉普拉斯变化下的、从系统输入信号到输出信号的数学关系式。在数学形式上表现为一个有理函数,或者说式一个分子分母都是多项式的分式】分子的阶数【分子多项数的最高幂次】不超过分母的阶数【分母多项数的最高幂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抱歉,我刚才问的问题过激了,请见谅。

让你看看是如何玩的....

设系统为“微分”环节,显然其传递函数是S。令输入信号为斜坡,即当 t < 0 时为 0,当 t > 0 时为 k  t,则输入信号的拉普拉斯变换为 k / S^2。明显,输出信号的拉普拉斯变换为 k / S,这是个高度为 k 的阶跃函数。你说,那玩意儿能实现吗?

此外,微分环节的传函是S,显然不是个真分式,但其却是个地道的因果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你看看是如何玩的....

设系统为“微分”环节,显然其传递函数是S。令输入信号为斜坡,即当 t < 0 时为 ...

没太理解说的什么意思?,请详细说明!

1、为什么不能实现?你对微分器输入一个斜坡信号,输出的不应该是一个阶跃信号吗?

2、
此外,微分环节的传函是S,显然不是个真分式,但其却是个地道的因果关系。

请给出证明!!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太理解说的什么意思?,请详细说明!

1、为什么不能实现?你对微分器输入一个斜坡信号,输出的不应该 ...

1)阶跃函数是个理论意义上的非连续函数,现实中无法实现。

2)微分环节是个因果关系前面早已说明,在此只是强调其传函并不是“分子的阶数【分子多项数的最高幂次】不超过分母的阶数【分母多项数的最高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阶跃函数是个理论意义上的非连续函数,现实中无法实现。

2)微分环节是个因果关系前面早已说明,在此 ...

那咱们先不讨论现实的问题,先从理论上讨论一下
微分器为什么是个因果关系,只是说了两个特殊的例子,不能说明一般性,我刚才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对一个微分器,输入一个单位冲激函数,对其微分好像不存在呀?怎么继续讨论按照因果系统的定义t < 0 h(t)=0?还请指教一下?

网友K:
无因怎么会有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无因怎么会有果

是**生蛋,还是蛋生**,是先有因还是先有果。

网友L:
我觉的首先得弄清楚:何谓“物理实现”?
如果物理实现是指弄够实际制造出来的话,那么楼主题目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