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输入捕获做的电容触摸按键功能

楼主(2013-01-03):
第十五章 电容触摸按键实验
上一章,我们介绍了STM32的输入捕获功能及其使用。这一章,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如何通过输入捕获功能,来做一个电容触摸按键。在本章中,我们将用TIM5的通道2(PA1)来做输入捕获,并实现一个简单的电容触摸按键,通过该按键控制DS1的亮灭。

15.1 电容触摸按键简介
触摸按键相对于传统的机械按键有寿命长、占用空间少、易于操作等诸多优点。大家看看如今的手机,触摸屏、触摸按键大行其道,而传统的机械按键,正在逐步从手机上面消失。本章,我们将给大家介绍一种简单的触摸按键:电容式触摸按键。
我们将利用战舰STM32开发板上的触摸按键(TPAD),来实现对DS1的亮灭控制。这里TPAD其实就是战舰STM32开发板上的一小块覆铜区域,实现原理如图15.1.1所示:

图15.1.1 电容触摸按键原理
       这里我们使用的是检测电容充放电时间的方法来判断是否有触摸,图中R是外接的电容充电电阻,Cs是没有触摸按下时TPAD与PCB之间的杂散电容。而Cx则是有手指按下的时候,手指与TPAD之间形成的电容。图中的开关是电容放电开关(由实际使用时,由STM32的IO代替)。
       先用开关将Cs(或Cs+Cx)上的电放尽,然后断开开关,让R给Cs(或Cs+Cx)充电,当没有手指触摸的时候,Cs的充电曲线如图中的A曲线。而当有手指触摸的时候,手指和TPAD之间引入了新的电容Cx,此时Cs+Cx的充电曲线如图中的B曲线。从上图可以看出,A、B两种情况下,Vc达到Vth的时间分别为Tcs和Tcs+Tcx。
       其中,除了Cs和Cx我们需要计算,其他都是已知的,根据电容充放电公式:
Vc=V0*(1-e^(-t/RC))
       其中Vc为电容电压,V0为充电电压,R为充电电阻,C为电容容值,e为自然底数,t为充电时间。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就可以计算出Cs和Cx。利用这个公式,我们还可以把战舰开发板作为一个简单的电容计,直接可以测电容容量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捣鼓下。
       在本章中,其实我们只要能够区分Tcs和Tcs+Tcx,就已经可以实现触摸检测了,当充电时间在Tcs附近,就可以认为没有触摸,而当充电时间大于Tcs+Tx时,就认为有触摸按下(Tx为检测阀值)。
       本章,我们使用PA1(TIM5_CH2)来检测TPAD是否有触摸,在每次检测之前,我们先配置PA1为推挽输出,将电容Cs(或Cs+Cx)放电,然后配置PA1为浮空输入,利用外部上拉电阻给电容Cs(Cs+Cx)充电,同时开启TIM5_CH2的输入捕获,检测上升沿,当检测到上升沿的时候,就认为电容充电完成了,完成一次捕获检测。
在MCU每次复位重启的时候,我们执行一次捕获检测(可以认为没触摸),记录此时的值,记为tpad_default_val,作为判断的依据。在后续的捕获检测,我们就通过与tpad_default_val的对比,来判断是不是有触摸发生。
关于输入捕获的配置,在上一章我们已经有详细介绍了,这里我们就不再介绍。至此,电容触摸按键的原理介绍完毕。
15.2 硬件设计
本实验用到的硬件资源有:
1)  指示灯DS0和DS1
2)  定时器TIM5
3)  触摸按键TPAD
前面两个之前均有介绍,我们需要通过TIM5_CH2(PA1)采集TPAD的信号,所以本实验需要用跳线帽短接多功能端口(P14)的TPAD和ADC,以实现TPAD连接到PA1。如图15.2.1所示。

图 15.2.1 TPAD与STM32连接原理图
硬件设置(用跳线帽短接多功能端口的ADC和TPAD即可)好之后,下面我们开始软件设计。

15.3 软件设计
前面讲解过,触摸按键我们是通过输入捕获实现的,所以使用的库函数依然是分布在stm32f10x_tim.c和stm32f10x_tim.h中。同时我们在HARDWARE组下面增加了tpad.c和tpad.h文件用来存放我们的触摸按键驱动代码。
打开tpad.c可以看到,我们在tpad.c里输入了如下代码:
#define TPAD_ARR_MAX_VAL 0XFFFF  //最大的ARR值
vu16 tpad_default_val=0;//空载的时候(没有手按下),计数器需要的时间
//初始化触摸按键
//获得空载的时候触摸按键的取值.
//返回值:0,初始化成功;1,初始化失败
u8 TPAD_Init()
{   u16 buf[10] , temp;
       u8 j,i;
//以1Mhz的频率计数
       TIM5_CH2_Cap_Init(TPAD_ARR_MAX_VAL,SystemCoreClock/1000000-1);
       for(i=0;i<10;i++){             //连续读取10次
              buf=TPAD_Get_Val();delay_ms(10);
       }
       for(i=0;i<9;i++)              //排序
       {  for(j=i+1;j<10;j++)
              {  if(buf>buf[j])       //升序排列
                     {   temp=buf;buf=buf[j];buf[j]=temp;
                     }
              }
       }
       temp=0;
       for(i=2;i<8;i++)temp+=buf;   //取中间的8个数据进行平均
       tpad_default_val=temp/6;
       printf("tpad_default_val:%d\r\n",tpad_default_val);
//初始化遇到超过TPAD_ARR_MAX_VAL/2的数值,不正常!
       if(tpad_default_val>TPAD_ARR_MAX_VAL/2)return 1;   return 0;
}
//复位一次
void TPAD_Rese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A时钟
       //设置GPIOA.1为推挽使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PA1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PA.1输出0,放电
       delay_ms(5);                                               //延时5ms
       TIM_SetCounter(TIM5,0);                                        //归0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CC2|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A.1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得到定时器捕获值,如果超时,则直接返回定时器的计数值.
u16 TPAD_Get_Val(void)
{
       TPAD_Reset();
       while(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CC2) != RESET)  //等待溢出
       {
              if(TIM_GetCounter(TIM5)>TPAD_ARR_MAX_VAL-500)
return TIM_GetCounter(TIM5);                   //超时了,直接返回CNT的值
       };
       return TIM_GetCapture2(TIM5);
}
//读取n次,取最大值
u16 TPAD_Get_MaxVal(u8 n)
{   u16 temp=0, res=0;
       while(n--){
              temp=TPAD_Get_Val(); //得到一次值
              if(temp>res)res=temp;
       };
       return res;
}
//扫描触摸按键
//mode:0,不支持连续触发(按下一次必须松开才能按下一次);1,支持连续触发(可以一直按)
//返回值:0,没有按下;1,有按下;
#define TPAD_GATE_VAL   80    //触摸的门限值,也就是必须大于
//tpad_default_val+TPAD_GATE_VAL,才认为是有效触摸.
u8 TPAD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en=0;         //0,可以开始检测;>0,还不能开始检测
       u8 res=0, sample=3;                    //默认采样次数为3次
       u16 rval;
       if(mode){
              sample=6;              //支持连按的时候,设置采样次数为6次
              keyen=0;            //支持连按
       }
       rval=TPAD_Get_MaxVal(sample);
       if(rval>(tpad_default_val+TPAD_GATE_VAL))//大于
//tpad_default_val+TPAD_GATE_VAL,有效
       {     rval=TPAD_Get_MaxVal(sample);
              if((keyen==0)&&(rval>(tpad_default_val+TPAD_GATE_VAL)))//大于
//tpad_default_val+TPAD_GATE_VAL,有效
              { res=1;
              }
              keyen=5;                 //至少要再过5次之后才能按键有效
       }else if(keyen>2)keyen=2; //如果检测到按键松开,则直接将次数将为2,以提高响应速度
       if(keyen)keyen--;
       return res;
}
//定时器2通道2输入捕获配置
void TIM5_CH2_Cap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5_I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 ENABLE);   //使能TIM5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A时钟
       //设置GPIOA.1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PA1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1

     //初始化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参数初始化TIMx
       //初始化TIM5通道2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选择输入端 IC2映射到TI5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3;//配置输入滤波器 8个定时器时钟周期滤波
      TIM_ICInit(TIM5, &TIM5_ICInitStructure);//初始化I5 IC2

    TIM_Cmd(TIM5,ENABLE );              //使能定时器5
}
此部分代码包含6个函数,我们将介绍其中4个比较重要的函数:TIM5_CH2_Cap_Init、TPAD_Get_Val、TPAD_Init和TPAD_Scan。
首先介绍TIM5_CH2_Cap_Init函数,该函数和上一章的输入捕获函数基本一样,不同的是,这里我们设置的是CH2通道,并开启了输入滤波器。通过该函数的设置,我们将可以捕获PA1上的上升沿。关于配置的详细介绍大家可以看第15章输入捕获实验讲解。
我们再来看看TPAD_Get_Val函数,该函数用于得到定时器的一次捕获值。该函数先调用TPAD_Reset,将电容放电,同时设置TIM5_CNT寄存器为0,然后死循环等待发生上升沿捕获(或计数溢出),将捕获到的值(或溢出值)作为返回值返回。
接着我们介绍TPAD_Init函数,该函数用于初始化输入捕获,并获取默认的TPAD值。该函数有一个参数,用来传递系统时钟,其实是为了配置TIM5_CH2_Cap_Init为1us计数周期。在该函数中连续10次读取TPAD值,将这些值升序排列后取中间6个值再做平均(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减少误差),并赋值给tpad_default_val,用于后续触摸判断的标准。
最后,我们来看看TPAD_Scan函数,该函数用于扫描TPAD是否有触摸,该函数的参数mode,用于设置是否支持连续触发。返回值如果是0,说明没有触摸,如果是1,则说明有触摸。该函数同样包含了一个静态变量,用于检测控制,类似第八章的KEY_Scan函数。所以该函数同样是不可重入的。在函数中,我们通过连续读取3次(不支持连续按的时候)TPAD的值,取这他们的最大值,和tpad_default_val+TPAD_GATE_VAL比较,如果大于则说明有触摸,如果小于,则说明无触摸。其中tpad_default_val是我们在调用TPAD_Init函数的时候得到的值,而TPAD_GATE_VAL则是我们设定的一个门限值(这个大家可以通过实验数据得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值就好了),这里我们设置为80。该函数,我们还做了一些其他的条件限制,让触摸按键有更好的效果,这个就请大家看代码自行参悟了。
头文件tpad.h主要是函数申明,这里省略讲解。
接下来,我们看看主程序里面的main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u8 t=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PAD_Init();                //初始化触摸按键
     while(1)
       {
             if(TPAD_Scan(0))  //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此函数执行时间至少15ms)
              {
                     LED1=!LED1; //LED1取反
              }
              t++;
              if(t==15)
              {   t=0;
                     LED0=!LED0; //LED0取反,提示程序正在运行
              }
              delay_ms(10);
       }
}
该main函数比较简单,TPAD_Init()函数执行之后,就开始触摸按键的扫描,当有触摸的时候,对DS1取反,而DS0则有规律的间隔取反,提示程序正在运行。
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大家,不要把uart_init(9600);去掉,因为在TPAD_Init函数里面,我们有用到printf,如果你去掉了uart_init,就会导致printf无法执行,从而死机。
至此,我们的软件设计就完成了。
15.4 下载验证
在完成软件设计之后,将我们将编译好的文件下载到战舰STM32开发板上,可以看到DS0慢速闪烁,此时,我们用手指触摸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上的TPAD(右下角的**标志),就可以控制DS1的亮灭了。不过你要确保TPAD和ADC的跳线帽连接上了!如图15.4.1所示:

图15.4.1 触摸区域和跳线帽短接方式
同时大家可以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每次复位的时候,会收到tpad_default_val的值,一般为70左右,根据15.1节提到的公式,我们可以计算出Cs的容值 为27pF左右。

实验10

实验11

网友A(2013-10-10):
这个很好,正要做这方面的东西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正要做这方面的东西呢,学习了!!!!!!

:)

网友B(2014-03-22):
看了很有用,请问下楼主,我现在用的板子上自带了触摸按键,可是连接的引脚没有复用定时器捕获的功能,请问怎么实现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很有用,请问下楼主,我现在用的板子上自带了触摸按键,可是连接的引脚没有复用定时器捕获的功能,请问 ...

有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C(2014-05-07):
楼主英勇。。我按例子增加了一个电容按键。配置是相同的。问题是扫描什么的是如何配。。求教。。

网友D(2015-03-17):
0x2系列的触摸更爽一些啊

网友E(2016-04-26):
很有參考價值, 講得很透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