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单片机复位脚用手触碰总是复位

楼主(2013-01-03):
已经接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

楼主:
我现在有两个想法
1、将上拉电阻减小
2、将复位脚设置为输入引脚,但不知会不会影响单片机工作

网友A:
将上拉电阻减小,增加104电容到地。
但是不能完全避免手碰触不复位,即使你把复位脚改成普通I口也一样。除非你接地或直接接正。

网友B:
没事别老用手碰

网友C:
是不是配置位没配置好呀,我之前刚学PIC18的时候,点灯程序烧进芯片后不工作,用手碰一下复位脚灯就亮,后来修改了配置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上拉电阻减小,增加104电容到地。
但是不能完全避免手碰触不复位,即使你把复位脚改成普通I口也一样。除 ...

我把该引脚配置为输入了还是复位。我加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别老用手碰

开始是不小心碰到的,只是担心在有干扰的环境下也会自己复位,太敏感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配置位没配置好呀,我之前刚学PIC18的时候,点灯程序烧进芯片后不工作,用手碰一下复位脚灯就亮,后 ...

现在把它设置为输入了还是复位,纳闷
MCLRE: MCLR引脚使能位
1 =使能 MCLR 禁止RE3
0 = 使能RE3  禁止MCLR
我已经设置为0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
如 XIEYUANBIN 所说,加了个104电容,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我是用接了1kw电机的电线绕PIC18F4520芯片和STC89C52芯片各十多圈做干扰测试,起先在18F4520复位脚光接上拉电阻,电机通断电几次就复位了!而stc没事,当时还以为PIC不如STC呢!后来加了个104电容就稳如泰山了!确实比STC强!(STC也很不错的),我相信PIC经的起任何考验!

网友E(2013-04-16):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我很久,也是加电容解决!春节前的事!

网友F:
向前辈致敬。前段时间做的产品中也是这个问题。回头加个电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