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问在万能板中如下电路图中接地怎么处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03):
接在一起肯定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一起肯定不行了

谢谢,请问我这怎么弄啊,我接在变压器负极上,已经烧了一块板子了,第一次焊接,求指导啊

网友B:
再加个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个绕组

变压器加中心抽头,是吧

网友B:
抽头也行,别忘记匝数加倍

网友C: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

谢谢啊

网友D:
7#的是半波整流,来全波的两种方式。

另外再加个变压器。

另外再加个变压器。

一个变压器,带抽头。

一个变压器,带抽头。

网友E:
有点小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的是半波整流,来全波的两种方式。

:):victory:

网友F:
引用 楼主:

7905的,注意管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