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掉仿真器,stm32就不工作了啊?

楼主(2013-01-03):
为什么我用sw接口给stm32下载后,拔掉仿真器,stm32就不工作了啊
?什么情况?

网友A:
重新上电肯定可以工作的;不然你的复位系统有可能有问题;
才给5分,这么小气;

网友B:
进入DEBUG,运行后,再关闭DEBUG模式

网友C:
仿真器断开电脑,但连上目标板时,CPU好像会一直处理复位状态。

网友D:
可能的原因有多个。其中一个是,中断向量不对。

网友E:
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应该是复位电路的事。

网友F:
Check Boot0 and Boot1 .

网友A:
你的系统就是有仿真器时工作可能也不一定是正常的;
因为仿真的时候系统被仿真控制住了,没全速跑起来;

网友G(2013-12-19):
如果是J-link的话,楼主就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楼主板子上的复位电路问题;
如果是U-Link的话,楼主拔仿真器时,应该拔掉仿真器与板子上的插针连接处,而不是拔掉与电脑的USB处;
出现以上的状况,应该是U-link断电后,内部结构会让板子处于复位状态,所以要想工作正常,还要把板子与仿真器分离;
其余的什么中断向量表不对呀,还有什么别的都是扯淡。。。
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H(点评):
谢谢答主,我用的STLINK遇到同样问题,确实只要拔掉仿真器和板子的连接就正常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J-link的话,楼主就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楼主板子上的复位电路问题;
如果是U-Link的话,楼 ...

我觉得靠谱。。。

网友J:
我遇到这个问题找了3个月,想不到吧,晶振问题!

网友K(2015-08-19):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就是有仿真器时工作可能也不一定是正常的;
因为仿真的时候系统被仿真控制住了,没全速跑起来;
...

请问。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