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与TTL

楼主:
各位大侠:

                   施密特输入与TTL输入有什么不同?

                             谢谢

网友A(2013-01-03):
TTL应该是和CMOS来进行比较,TTL是指晶体管-晶体管-逻辑,TTL电路相对于CMOS电路能够提供较大的电流能力,但是开关速度低于CMOS电路.
而施密特触发是一种触发器的设计,这种触发器就有两个逻辑们电压,一个高有效电压,当输入端信号从0相+5V上升过程中,只有输入信号电压大于高有效们电压后,触发器输出高电平,否则保持之前的输出不变.而当输入信号从+5V向0V变化是,只有输入信号电压低于低有效们电压后,触发器输出低电平,否则保持之前的输出不变,这是施密特触发器的工作特点.
另外,施密特触发器可以是TTL的,也可以是CMOS的,这取决于你选择的器件!

网友B:
目录
第一章 数制和码制
1.1 概述
1.2 几种常用的数制
1.3 不同数制间的转换
1.4 二进制算术运算
1.5 几种常用的编码
本章小结
习题
第二章 逻辑代数基础
2.1 概述
2.2 逻辑代数中的三种基本运算
2.3 逻辑代数的基本公式和常用公式
2.4 逻辑代数的基本定理
2.5 逻辑函数及其表示方法
2.6 逻辑函数的化简方法
2.7 具有无关项的逻辑函数及其化简
2.8 用Multisim 7进行逻辑函数的化简与变换
本章小结
习题
第三章 门电路
3.1 概述
3.2 半导体二极管门电路
3.3 CMOS门电路
3.4 其他类型的MOS集成电路
3.5 TTL门电路
3.6 其他类型的双极型数字集成电路
3.7 Bi-CMOS电路
3.8 TTL电路与CMOS电路的接口
本章小结
习题
第四章 组合逻辑电路
4.1 概述
4.2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和设计方法
4.3 若乾常用的组合逻辑电路
4.4 组合逻辑电路中的竞争-冒险现象
4.5 用Multisim 7分析组合逻辑电路
本章小结
习题
第五章 触发器
第六章 时序逻辑电路
第七章 半导体存储器
第八章 可编程逻辑器件
第九章 硬件描述语言简介
第十章 脉冲波形的产生和整形
第十一章 数-模和模-数转换
附录
附录一 《电气图用图形符号——二进制逻辑单元》(GB4728.12-85)简介
附录二 基本逻辑单元图形符号对照表
部分习题答案
参考文献
名词索引

可以使用迅雷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