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到的IO口

楼主(2013-01-03):
没用到的IO口该怎么处理?

网友A:
输入上拉或输出高

网友B:
输出高,低。输入上拉都可以。

网友C:
这个是为了给IO一个固定的电平
io如果floating会导致漏电的

网友D:
上拉,输出,置1.

网友D:
使IO口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最好省电,不易受干扰。

网友C:
只要是它保持固定的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E:
作输入最好,避免设置成输出引发的短路而损坏芯片

楼主:
谢谢各位,结贴了。

楼主:
大伙元旦快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