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功能强大的USBCAN分析仪产品,给需要的朋友提供方便!

楼主:
一、        产品概述:
1、        使用高性能的ARM CortexM3 V2芯片,最高工作频率达到100Mhz;
2、        真正的USB2.0接口,使用ARM自带的USB2.0 FULL接口,最高速率为12Mbps;
3、        真正的CAN电气隔离,使用ZLG的CAN隔离收发器,具有DC2500V隔离功能;
4、        符合CAN2.0A/B规范,符合ISO11898规范;
5、        CAN波特率支持5Kbps-1Mbps任意可选;
6、        支持CAN双向传输,强大的发送、接收功能;
7、        发送支持导入、导出文件功能,要测试时只需要添加一次;发送方式有手动和自动;
8、        接收支持列表、汇总显示功能,在列表时可记录所有CAN设备数据,方便查看和编程使用;在汇总时能查看相同ID发送周期和发送次数等功能;
9、        提供标准的开发动态库,方便用户二次开发使用;
10、        工作温度:-40~85℃;
11、        USB接口供电;
12、      一台PC同时支持多个USBCAN设备运行;互不影响。
二、        操作系统支持:
Windows2000/XP/2003/Vista/WIN7;
同时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交流CAN总线技术。志同道合者请加入QQ群:207959743 一起学习一起交流!

楼主(2013-01-03):
USBCAN照片

USBCAN照片

USBCAN软件

USBCAN软件

楼主:
二次动态库头文件
//*****************************************************************************************
//*****************************************************************************************
#ifndef          MY_USBCAN_H
#define   MY_USBCAN_H

//*****************************************************************************************
//*****************************************************************************************
#ifdef  EXPORT
#undef  EXPORT
#endif
//*****************************************************************************************
//*****************************************************************************************
#ifdef  __cplusplus
#define  EXPORT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else
#define  EXPORT  __declspec(dllexport)
#endif

//*****************************************************************************************
//*****************************************************************************************
#define                BPS_1000K                        0
#define     BPS_800K                        1
#define                BPS_500K                        2
#define                BPS_250K                        3
#define                BPS_125K                        4
#define                BPS_100K                        5
#define                BPS_50K                                6
#define                BPS_20K                                7
#define                BPS_10K                                8

//*****************************************************************************************
//*****************************************************************************************
#define     USB_OPEN_OK                        0x80000000
#define     USB_OPEN_ERROR                0x80000001
#define     USB_SET_ERROR                0x80000002
#define     USB_CLOSE_OK                0x80000003
#define     USB_CLOSE_ERROR                0x80000004
#define     USB_SEND_OK                        0x80000005
#define     USB_SEND_ERROR                0x80000006
#define                USB_RECV_OK                        0x80000007
#define     USB_RECV_ERROR                0x80000008
#define     USB_RECV_NULL       0x80000009
#define     USB_RECV_FULL       0x8000000a

//*****************************************************************************************
//*****************************************************************************************
typedef union
{
        UINT WordS;
        struct
        {
                unsigned int IDIndex    : 10;
                unsigned int BP         : 1;
                unsigned int Reserved5  : 5;
                unsigned int DLC        : 4;
                unsigned int Reserved10 : 10;
                unsigned int PTR        : 1;
                unsigned int FF         : 1;
        }FrameStatus;
}CANFRAMESTATUS;

//*****************************************************************************************
//*****************************************************************************************
//发送报文定义为16个字节
typedef struct CANSENDMSG
{
        CANFRAMESTATUS  Frame;                //帧类型
        UINT            CANID;                //帧ID
        BYTE            DATA[8];        //帧数据
}CanSendMsg;

//*****************************************************************************************
//*****************************************************************************************
//接收报文定义为20个字节
typedef struct CANRECVMSG
{
        CANFRAMESTATUS  Frame;                //帧类型
        UINT            CANID;                //帧ID
        BYTE            DATA[8];        //帧数据
        UINT            TimeMark;   //时间标识
}CanRecvMsg;

//*****************************************************************************************
//*****************************************************************************************
EXPORT DWORD __stdcall         USBCAN_Open(BYTE Bps);
EXPORT DWORD __stdcall   USBCAN_Close(void);
EXPORT DWORD __stdcall         USBCAN_SendCanMessage(CanSendMsg *Msg);
EXPORT DWORD __stdcall         USBCAN_RecvCanMessage(CanRecvMsg *Msg);

//*****************************************************************************************
//*****************************************************************************************
#endif

//*****************************************************************************************
//*****************************************************************************************

二次开发简单方便,只需要4个函数就能完全控制。

网友A:
学习了,CAN总线挺好用的,最近越来越受欢迎了,改天玩玩新塘的ARM,上面也有CAN总线外设

楼主:
CAN在汽车行业用途最广!

楼主:
同时欢迎大家加入can技术交流群一起学习进步!
群   号:207959743

网友B(2018-02-26):
这个有卖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