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里一些电阻电容使用的问题请帮我分析一下,谢了

楼主(2013-01-03):
一个是1875输入端的那个电阻,说是消除一些空气中的电磁或者其他的干扰,我想问问具体从理论上分析是怎么排除干扰的呢?还有R5C5的作用??另外一个图是一个三极管之前加一个C2的电容,这个是不是也是排除一些高频干扰码?三极管的那个图是起到一个开关作用,上面传输低频的方波用,为什么有的地方是用电阻而有的地方是用电容呢,还有事阻值和容值的选取?

网友A:
1.有一些“空间”干扰源呈现很高等效阻抗。输入端接地电阻可泄放或分压掉它们至可容忍程度
2.R5C5以补偿喇叭电感性,或说矫正回路频率特性
3.是的,C2对高频干扰呈低阻性,分压原理同1.
4.大体,对于类似弱静电类用电阻;高频快速类用电容
5.视干扰源特性,一般取值可参考同类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一些“空间”干扰源呈现很高等效阻抗。输入端接地电阻可泄放或分压掉它们至可容忍程度
2.R5C5以补偿喇 ...

第一条能再详细点吗 或者举个例子比较直观好理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条能再详细点吗 或者举个例子比较直观好理解的

图中,Rs等效干扰源内阻;S等效干扰源
设Rs≈1kMΩ,经与R1分压衰减60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Rs等效干扰源内阻;S等效干扰源
设Rs≈1kMΩ,经与R1分压衰减60dB

我再追问一个问题,这个是童诗白模电里集成运放的频率补偿里的一张图,前一级的输出电阻和后一级的输入电阻不是串联的吗?为什么在计算时候是并联的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有一些“空间”干扰源呈现很高等效阻抗。输入端接地电阻可泄放或分压掉它们至可容忍程度
2.R5C5以补偿喇 ...

关于第二点我一直搞不明白...通过R5C5引入一个零点,这个零点的频率应该如何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再追问一个问题,这个是童诗白模电里集成运放的频率补偿里的一张图,前一级的输出电阻和后一级的输入电 ...

...这种问题我就代替前辈问答你好了
我觉得好像这两个电阻既不是并联也不是串联...你算一下传递函数就可以得出极点频率了,书上结果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追问一个问题,这个是童诗白模电里集成运放的频率补偿里的一张图,前一级的输出电阻和后一级的输入电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好像听说过这样的方法 记不起来了 在哪本书里提到的?? 电路分析??

书上说是计算电容两端的等效电阻,所以如楼上前辈所说应该是把电源短路后的等效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好像听说过这样的方法 记不起来了 在哪本书里提到的?? 电路分析?? ...

记起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起来了么

嗯 图很直观 就是我想不起来将信号源短路的理论依据出自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