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汇编语言来写这个程序

楼主(2013-01-03):
怎样用汇编语言来写这个程序?    自变量X为一无符号数,存放在片内RAM区30H单无,函数Y存放在31H单元。请编写满足如下关系的程序:X  <=95时,Y=1;95< X <105时,Y=2;X>=105时,Y=3。

汇编可写成“等时间”的, 见F12

网友A:
教你一个方法学用汇编。
先用C语言写,编译后模拟调试,看其反汇编代码。

网友B:
LS是个好方法。

另外,,思维即程序,要学会自己动脑,多用用就熟悉了。

网友A:
看我的

x        equ        30h
y        equ        31h

        mov        a,x
         cjne        a,#95,loop1
loop:
         mov        y,#1
         ljmp        loop4
loop1:
         jc        loop
         cjne        a,#105,loop3
loop2:
         mov        y,#3
         ljmp        loop4
loop3:
         jnc        loop2
         mov        y,#2
loop4:

网友C:
还用汇编啊

网友A:
对时间要求精确一般都用汇编

网友D:
8086和51用汇编还可以接受。

网友D:
新型的单片机指令集用汇编,用菜农的话说就是开发完要住院的

楼主:
这么恐怖?

楼主:
先结贴了,我记住了,多谢大家

网友E(2013-10-16):
8 机器周期, 17字节
       X DATA 30H
       Y DATA 31H

       MOV A, X           ;1
       ADD A, #(256-105)  ;2
       JNC L_100          ;3-4
         MOV A, #3        ;5
         SJMP L_200       ;6-7
L_100:
       ADD A, #(105-96)   ;5
       CLR A                ;6
       ADDC A, #1       ;7
L_200:
       MOV Y, A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