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在电路图中的 接地,

楼主(2013-01-03):
(无正文)

网友A:
在你的PCB上当然要有地回路了,注意电路中的“地”是电路的基准参考点,并非一定是大地的地。

网友B:
这门说吧:只要将一张图上的“地”都连在一块就行了。

网友C:
捏个“地”接电源E的负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门说吧:只要将一张图上的“地”都连在一块就行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PCB上当然要有地回路了,注意电路中的“地”是电路的基准参考点,并非一定是大地的地。 ...

明白点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