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3-01-03):
(无正文)

网友A:
不同的比较器也不一样,要看datasheet

网友B:
由你所用的比较器器件以及电源电压共同决定。

网友C:
常用比较器多是OC输出,因此,比较器驱动能力还与OC上拉电阻的大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用比较器多是OC输出,因此,比较器驱动能力还与OC上拉电阻的大小有关。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