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CMD问题

楼主(2013-01-03):
芯片是TMS320F2812,在使用SRAM.CMD文件仿真是程序运行正确,我用定时器翻转IO口,周期是1us,一切都正常,但是我将SRAM.CMD文件换成flash.CMD文件下载到FLASH里面运行后发现运行的结果不对

网友A:
怎么不对

楼主:
翻转的周期到了2us

网友B:
会不会是flash.CMD的问题

楼主:
我也有点怀疑

网友B:
其实我也不懂。。。

网友C:
没用过,帮顶吧

楼主:
多谢,就这样吧,明天去了单位再说

网友D:
没用过   帮楼主顶一个   呵呵   多多努力   希望有高手能够解决

网友E:
你的中断服务函数处理时间是多少?有可能在RAM里小于0.5us而搬到flash里以后就大于0.5us了,导致每次中断都阻隔临近的下一次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