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我的一组EXB841输出波形不对,求解

楼主(2013-01-03):
标准接法,用两组EXB841做输出,其中一组波形正确的,如蓝色的,但一组输出波形不对,如黄色,为什么会出现正负10V呢?理论是负5V的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CH1是不是设置成交流耦合了?

网友B:
很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CH1是不是设置成交流耦合了?

我试过了,是示波器探头的问题!用别的探头就好了,很有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不过昨晚做实验,把电路板给烧了,现在调不了,修好板子好我再试试,我想应该是这个问题。但为什么说CH1设置成交流耦合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

板子烧了,弄好板子我再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是示波器探头的问题!用别的探头就好了,很有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不过昨晚做实验,把电路 ...

看示波器操作手册,或者找个信号发生器输入,折腾一下示波器,熟悉熟悉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