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磁炉的同步电路原理不明白,有师傅给分析一下原理吗?

楼主(2013-01-03):
朋友有个的电茶壶坏了,买新的旧的不要了,我就当宝贝拿回来了,想拆开研究一下电路。
在网上搜索一圈,找到了个原理图,也不知道对不对,水平有限看得也不是很明白,特别是对同步及振荡部分看不明白。有大师给讲讲吗!

楼主:
对图中的U1C Q5  D5  C11所组成的电路,看不明白!

网友A:
我只是来帮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1为触发,D5給C11放电(复位),Q5可能与18V电源稳定性有关亦即上电初期做某些設定(欠压保护)。
...

我的理解,才疏学浅,不一定正确,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U1D  11脚过来的是PWM经过积分后的信号(单片机输出的PWM信号经过滤波整形后,近似直流了),配合10脚的振荡信号,使其13脚输出PWM波形,去控制IGBT的暂空比大小,从而实现调功,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能否讲讲U1C和C11及U1D之间的信号关系呢,U1C应该是同步电路吧!这部分电路是如何实现PWM调制的呢!

网友C:
需要谁跟谁同步?如果说在电压波形为0时开启脉冲开关管是为了让开关管功耗最小,如此还了理解。看了半天图有几处都觉得不对还是不理解?
看别人的图怎么这么难,不如自己设计一个呢。:lol

楼主:
结合资料,对图做了原理分析,发现图中确实有错误,C18  100P电容应该是接在比较器的8脚,不是9脚,起到的作用是,按开始后,通过风扇的脉冲电压来是比较器反转,锯齿波电路振荡工作.输出PWM信号,使IGBT工作,一旦工作起来,电路没异常就可以工作了,不知道我分析是否对不对.欢迎大家指点.